帮忙看看这几颗电阻

楼主(2012-04-12):
这几颗电阻精度多少??
那个公司的??那里能买的到??或可以替换的

网友:
楼主图呢?无图无真相!

楼主:
看不到图吗??我怎么可以看到。

网友:
蓝色的好像是1%的

网友:
可能是直接的抄板?

网友:
1002     10KΩ,1%的精密电阻
1004     1MΩ,1%的精密电阻
1005     10MΩ,1%的精密电阻
另外两个看不清了

网友A:
贴片电阻能看出精度,颜色。。。佩服。。。

楼主:
精度1%
那里能买的到???

网友:
4位数标识是1%的,都有得买啊

网友:
是的哦,一般电阻的标识是三个数字,四个数字的为精密电阻!

网友:
是的哦,一般电阻的标识是三个数字,四个数字的为精密电阻!+ (E96标示) 三个字 , 带英文字母, 也是1%

网友:
蓝色的是1%吧,除非是4个数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电阻能看出精度,颜色。。。佩服。。。

不是从颜色看得,用1002表示的是精度1%的。如果写成103,也是10K的,精度是5%。

网友:
1%精密电阻 1/6w

网友B:
如果常说卖的廉价的是“白菜价”(那是大家都爱的),那LZ的问题就是“白菜问题”,如此“白菜”不应在这问!浪费莫大的资源。各位也不必直接回答,只需问“会百度不?”或教其识别方法,不然下次整个4环的色环又不认识了,在百度中系统的学习吧。

网友:
不知道做回答

网友:
我认为颜色跟精度没关系 —— 这种绿色的贴片是否还有其他普通贴片所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常说卖的廉价的是“白菜价”(那是大家都爱的),那LZ的问题就是“白菜问题”,如此“白菜”不应在这问 ...

试过了,百度不到,才来问的。

网友:
不知你如何百度的(不至于百度也不会吧),你看我百度的"如何识别贴片电阻",结果很多解释的,包括如何识别精度,而且有的解释的也很好,全面

网友:
贴个大图

网友:
其实抄板是个综合的工作,要求各类知识丰富。

网友:
1%的贴片很好买的吧。

网友:
蓝色好像表示负温度系数,有别于普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