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双核芯片,编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比如

楼主(2012-04-12):
ARM+DSP双核芯片,编程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比如:是分别写ARM和DSP程序,还是这个双核对于编程人员是透明的?谢谢!

网友:
arm和DSP分别由专人开发,然后通常DSP作为ARM的一个设备,ARM为DSP加载固件,启动DSP运行。

楼主:
两个芯片如此;那如果是一个芯片呢?就是芯片是双核的,一个DSP,一个ARM。

网友:
都是分别开发,联合调试。

有的一个核是另外一个核的外设;有的是两个核完全独立,中间有M-Box之类的通信机制。

网友:
你说的是concerto吧,嘿嘿,没啥别的特别,就是特别麻烦(sheer complexity, TI 的文档如说是)。。。。

网友A(2012-07-24):
ARM和DSP之间是怎么进行通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和DSP之间是怎么进行通讯的啊?

一个CPU给另一个CPU命令,然后读写数据就这样,原理和通讯差不多,好处是开发起来省事,按着步骤来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架构不如ARM+FPGA

网友(2013-08-15):
引用 网友B:
这个架构不如ARM+FPGA

你好朋友,我也正好碰到选型的问题,请教下ARM+FPGA相比ARM+DSP有何优势?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RM和DSP之间是怎么进行通讯的啊?

我觉得可以SPI,
有没有高手现身说法,用啥通信比较好?

网友:
SPI, I2C , UART 都可以,具体用哪个要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SPI,
有没有高手现身说法,用啥通信比较好?

SPI速度的确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