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图用5V继电器可以工作不?求赐教

楼主(2012-04-12):
这个继电器图用5V继电器可以工作不?有什么问题吗?求赐教。

网友:
可以,1截止,0导通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某些便宜质量差的5V继电器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B:
R8太大了,最好BE间再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8太大了,最好BE间再加个电阻!

改成这种你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不过某些便宜质量差的5V继电器可能会有问题

嗯,我找个好点的试试

网友:
应该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