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L3G4200D Visualscope显示程序

楼主(2012-04-12):
   首先谢谢,在我写这个程序给我指导的人!这个程序是供新手,测试芯片用的。论坛里51的程序很少,我把自己写的程序奉献给大家,程序中带有注释。
显示如图,大家下载不要不回帖啊,不然以后就不分享了。

大家敬请期待新的成果!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VisualScope是收费软件,还是免费的?

网友B:
能把Visualscope上传吗,我去百度查了一圈,不太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VisualScope是收费软件,还是免费的?

是可以免费用的  但是不注册只能用9600 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Visualscope上传吗,我去百度查了一圈,不太好下

已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上传.

我能做的只能是说声谢谢了,我会及时分享成果

网友:
谢谢,注释很详细!

网友:
恩,谢谢,研究下

网友(2012-05-14):
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LZ应该是51通过串口传一些数据到pc,pc以图像方式显示

网友:
不回帖啊,不然以后就不分享了......

顶顶!!!!!

网友:
试试好用不

网友:
果断回一个

网友C:
我一直在用,但是只能9600bps,没办法注册~~~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用,但是只能9600bps,没办法注册~~~

我昨天刚刚把这软件破了.(相当于做了个外挂, 暂时还没界面). 使用COM4, 波特率115200,
(我们实验室有人曾经给作者发过短信要求购买, 但一直没回复)

另外谢谢LZ分享, 我先按照LZ的方案调, 调通后再分享. 我用的是STM32.

网友:
谢谢LZ, 已经根据LZ的代码调试成功了.
如果谁需要我破解的VisualScope, 可以PM我(没有做界面, 目前固定在COM4 115200, 虽然下面还是显示为9600).

网友:
这里先发上来, 可能有人需要, 目前只能固定使用COM4, 115200, 8, 1, no parity

网友(2012-09-07):
用你的代码测试不行啊

网友:
24楼提供的115200波特率的果然好用啊,速度是王道!
万分感谢!!

网友(2013-04-04):
正在使用 谢谢

网友(2013-11-26):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楼主,这个主要只做什么用的,可以用来研究什么?

网友(2015-04-01):
多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2015-06-05):
谢谢楼上的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