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35无法与仿真器XDS100V1建立连接

楼主(2012-04-12):
自己做了一块28035的板子

连接后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1200/-1135

Error during: OCS,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手上有一块TI的28035的开发板,进行对比检测

1.晶振与供电都检查过,没有问题

2.28035的RC复位部分,没有问题

3.Jtag电路各管脚都没有虚焊情况

4.CCS版本为3.3.83.20,仿真器为原厂开发板所配仿真器,连接原厂开发板没有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既然你在開發板上面沒有問題,接口連線沒有問題,不排除芯片壞的請況,可以仔細查找電源供電和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