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架构:让东西自己讲话?

楼主(2012-04-12):
最近国内物联网很热门,其实物联网的核心是协议,XMPP 是首当其冲推荐的,博文
MAKING THINGS TALK 01 – CONTROLLING LIGHTS WITH YOUR MOBILE VIA XMPP详细谈了这方面架构。

我们怎样让东西自己谈话?怎样使它们彼此互相谈话?如何让这些变成实时?什么样的完美技术适合建立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如何使他们和人交流?而且必须是一个简单的设置启动就可以了。

XMPP – 一个实时联系协议,也许可以加速物联网最近实时联系是一个热门,Mindmeister 和Google Wave
是两个提供实时联系服务的案例(QQ受到挑战了),从技术角度看,XMPP是激活这些技术的开放协议。
原本它是一种可扩展的即时消息协议。著名的文章What Can You Do with XMPP? XMPP能带给你什么 值得一看,主要详细介绍XMPP的。

试验,可以通过Android电话借助XMPP控制办公室照明灯:设置了一个OpenFire XMPP服务器,作为中央节点,负责用户的管理. 使用带有一个Flex客户端(网页Flash + 开源 XMPP 客户端库 XIFF)的Macbook,就能控制一个带有PhidgetInterfaceKit和
RelayBoard的灯 . 这个实验可以在我们实验室看到,而且可以将任何嵌入式设备通过这种方式连接Web。

从中我们得出如下设计理念:
1.XMPP协议是一种不同的标准Web的研究与开发方法。这会改变我们的软件架构环境,并且可以在将来激活新的服务。

2.因为XMPP是实时的, 适合在展览会或博物馆进行分布式安装,你可以内置一个用户资料库,跟踪你的访问者正在做什么?

另外一篇文章:Social Computing: Let the Bots Talk!社会计算让机器人相互讲话更从架构高度对XMPP在社会化计算网络中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介绍分布式云计算架构LinkedProcess试图使任何一个到CPU终端连接互联网,也就是物联网的基础架构,从而组成一个Linked Process cloud,主要是基于XMPP协议。

也可以组成一个私有的家庭网络,将手机 家里电脑和机顶盒 音响MP3/4等连成一个家庭网络中心,叫社会化家庭自动化和媒介分享Social home automation and media sharing。

。

家庭自动化设计直接或者通过UPnP/XMPP桥接暴露给LinkedProcess,从而实现对外开放互联。

网友:
不是说物联网是基于RFID的么?

网友:
物联网真的很热门啊

网友A:
下午刚考研复试归来,面试问题就是这个。

网友:
在做钥匙防丢器,算不算物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午刚考研复试归来,面试问题就是这个。

面试的XMPP?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试的XMPP?

什么事XMPP?

网友(2012-07-12):
MARKing~~受教了~··~

网友B:
通信协议的选择,可以根据使用场景灵活对待,实时上,使用的比较多的传感器协议,是MQTT,主推者是IBM,
XMPP得到了类似google等大量的支持,但是这个更多的用在建立通信链路等方面上,web上面使用的更多些了,典型应用比如是google的gta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的选择,可以根据使用场景灵活对待,实时上,使用的比较多的传感器协议,是MQTT,主推者是IBM,
XM ...

你们准备采用什么协议?

网友B:
我们会支持MQTT的,但是目前主要是http的私有协议实现(开放到yeelink的API那里了),
用http的post,发送json数据包,比较简洁和直观。

实时性高的就直接使用socket直连了(这个目前先仅提供Yeelink Enabled专有设备使用,未来再开放)。

支持MQTT是给IBM面子,其实国内用的人少的很。

内网貌似选择太多了,直接用走wifi的IP通信,zigbee,UPNP,好多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会支持MQTT的,但是目前主要是http的私有协议实现(开放到yeelink的API那里了),
用http的post,发送j ...

socket直连最好了,用户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赶紧开放吧!~ 期待!

网友C:
现在就可以实现,空调可以发微薄,电饭煲可以报警。

google的物联网接入运用,
IBM的智慧城市,都是物联网。
短距离RFID,长距离GP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可以实现,空调可以发微薄,电饭煲可以报警。

DTU 的GPRS 测试不需要公网IP。内网IP也可以成功。(独家教程)

期待您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联网是一帮人的炒作吧,再卖新设备?!

对,跟光伏、汽车新能源一样,炒话题,要经费,要么产能过剩、要么成本大于收益。体制决定的,批项目的都是官僚,什么能听懂什么好听才批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DTU 的GPRS 测试不需要公网IP。内网IP也可以成功。(独家教程)

期待您的教程! ...

这个用内网调的条件是,你的路由器只能有一级,或者你的每级路由器你都能调,都能设置端口映射。不然你像我,在学校的校园网,那是真不行的,还得开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用内网调的条件是,你的路由器只能有一级,或者你的每级路由器你都能调,都能设置端口映射。不然你像 ...

路由器每次拨号获取的IP都是变化的,你是指用这个获取到的IP做为服务器?  能访问到吗?

网友F:
物联网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没听说过楼主这个协议。你们到底在说物联网协议,还是互联网协议。物联网协议的核心要保证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物联网感觉还是不错的,不过没听说过楼主这个协议。你们到底在说物联网协议,还是互联网协议。物联网协议的 ...

你所说的省电主要是传感网络,比如zigbee

我这个指的是传感网络的数据如何上传到linternet网,一般zigbee网关通过WAN、GPRS ....等途径与服务器经行通信。
与服务器通信就需要一个协议了,这个协议可以自定义,也可以做成通用的。

网友B:
用Yeelink的方案,不需要考虑子网问题的,使用HTTP POST,发微薄这些都是小意思,我给你贴一个例子吧

夏季的时候,yeelink团队带给你新浪微博触发功能,现在,可以使用arduino上面的传感器数据,触发微博啦!–据说,有的网友已经策划用这个功能研发“老板在不在监控系统”了,只要关注好微博,老板在不在,随时微博汇报…

照例,下面从从介绍一下,如何动手使用这个强大的功能。

1. 不能免俗,先要去yeelink.net注册和获取属于你的API-KEY,这样就能开始了
2. 建立设备和传感器,请参考http://www.yeelink.net/develop/quickstart
3. 有没有W5100的以太网板? 有的话,太好了,你能脱离PC机玩了,请移步http://blog.yeelink.net/?p=34 看看怎么上传数据
没有也行啊,连着电脑也能玩玩,谁让咱们有serial2yeelink工具呢,看看这里怎么连http://blog.yeelink.net/?p=53 看看怎么绕过去
4. 现在是重点,给传感器增加一个微博触发动作吧!

在平台上,增加一个动作“微博转发”

先点击“管理动作”à增加新动作按钮,对动作取名后,选择类型为“微博发布”,这里以新浪微博为例,选择并填写后,点击“获取授权”,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使用了新浪微博oAuth认证,所以您的微博账号并非存在我们网站,敬请放心隐私和安全问题。

当获取到授权信息后,就能够向您的传感器添加这个动作了,在相应的温度型传感器,通过点击右下角的“添加触发”,就能能完成触发操作了,比如下面就是在温度传感器达到100的时候,向自己的微博账号发送“开锅了”的消息。

步骤二:在arduino的传感器采集数据程序里面,增加上两句:

Serial.print(“yeelink:”);   //上送到yeelink网站,利用Serial2Yeelink工具
Serial.println(your data);   // 您的传感器读数,需要和您设置的传感器数据量程,单位相符合。

步骤三:使用serial2yeelink或ArdyPro的工具,填写进相应的参数,即可

注意,建议传感器发送速率在10S以上,避免出现服务器拒收情况。使用的方式请参考这个链接:

http://blog.yeelink.net/?p=129

如果数据上传成功,应该就能在微博看到啦!

好吧,更多的想象力等着你去开拓,哼哼,老板这次行踪尽在我掌握了…

对了,别忘了把arduino和你的传感器搞隐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用Yeelink的方案,不需要考虑子网问题的,使用HTTP POST,发微薄这些都是小意思,我给你贴一个例子吧

夏季 ...

用Yeelink的最大好处就是,如果你会DIY,你就不用花钱能干任何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Yeelink的最大好处就是,如果你会DIY,你就不用花钱能干任何事情...

首先很少用于发微博的,一般都是商业用途,目前我们给用户做的话都是申请固定IP,GPRS直接连接到固定IP。

如果你的服务器支持socket的话,用户就不用申请固定IP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很少用于发微博的,一般都是商业用途,目前我们给用户做的话都是申请固定IP,GPRS直接连接到固定IP。 ...

是的,未来打算提供的socket功能,就是定位给商业项目的,不知道你们是否介意以适当付费的形式,托管这种互联网的服务,从Yeelink平台上,提供丰富的功能和能力,从客户手中捞更多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未来打算提供的socket功能,就是定位给商业项目的,不知道你们是否介意以适当付费的形式,托管这种 ...

适当付费的形式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能比申请固定IP的费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