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怎么控制输出时钟相位?

楼主(2012-04-12):
我的了解是CPLD一般都没有PLL模块。
如果晶振给CPLD一个时钟,CPLD直通输出,那么怎么样把握这个输出时钟的相位。
还有,可以对时钟相位进行调整么?

网友:
调整的唯一方法是外接个小PLL了。CPLD不是干这活的。CPLD只能完成一些简单逻辑拟合和逻辑控制功能。

楼主:
有可能用简单的组合逻辑延时来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用简单的组合逻辑延时来实现么

延时多少?输出给RC再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