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修好,有始有终,顺便问下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论坛更新前,电脑硬盘损坏,发帖求助,后更新数天,无奈只能靠自己捉摸尝试,最后恢复正常,现汇报情况,还有疑惑不明白。
刚开始电脑不知别硬盘,先后用了大家介绍的几种PE系统尝试,无果。只能买了新硬盘和硬盘盒,暂时修好电脑(这时论坛更新中。。。),买回来后做完新系统,将旧硬盘用硬盘盒识别,只是闪现一下,无果,其中硬盘中有异响,后换电脑试试,发现出现的时间变长,但不能点击,不然出现格式化提醒,确认后不能正常格式化,会弹出。无意中把只读打开,发现可以识别,并能正常读,大喜,那些照片资料得救了,马上考出资料,而后用软件DiskGenius搜索丢失分区,而后重建分区,无果,不能写入,只好先只读插上,再打开读写,重复多次,可以重建。最后可以读写,开始格式化,但还是出现前面的现象,无法格式化,只能低级格式化后再用DiskGenius清除扇区数据,重新分区,可以正常使用,再用HDTunePro监测,发现还是有错误,但无法修复,就当移动硬盘用吧,不存重要的东西了。我的电脑是联想Y450,这个硬盘好像是定制的,接口有点儿不一样,不懂,望高人解释。

这是我的硬盘接口
这是新买硬盘接口,都是SATA接口的,就少左边的四个针,不知是啥。
最后再次祝贺一下自己的资料找回来!!!
结贴

网友A:
那4针是插跳线的?

前几天我用了还魂大法(用一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换后虽然读写慢如软盘),但读出了一个被220V电成僵尸的希捷120G硬盘,上有我的老婆认识的时候拍的照片,比你还高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针是插跳线的?

前几天我用了还魂大法(用一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换后虽然读写慢如软盘),但读出了 ...

这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4针是插跳线的?

前几天我用了还魂大法(用一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换后虽然读写慢如软盘),但读出了 ...

这个牛,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4针是插跳线的?

前几天我用了还魂大法(用一个同型号的电路板替换,换后虽然读写慢如软盘),但读出了 ...

这个心情灰常理解,您这记忆更重要呗。大胡子大大看这个情况有办法没?我还有个摔坏的硬盘,查上就滴滴响,能还个魂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心情灰常理解,您这记忆更重要呗。大胡子大大看这个情况有办法没?我还有个摔坏的硬盘,查上就滴滴响 ...

你这是磁头受伤,多半得开盘,一般人弄不好。

网友B:
这种硬盘没必要再用了,很危险,我之前就有一个是这样的,情况和楼主的差不多,开机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重新分区格式化后正常,不过后来又出现前面所说的问题,最终还是换了个新硬盘.现在的大硬盘越来越容易坏,我有个想法不知怎样,买一个小容量的硬盘做系统硬盘,再挂一个大硬盘做资料盘,这样当不需要读取资料盘时,大的硬盘就不会有读写的动作,可能会用得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磁头受伤,多半得开盘,一般人弄不好。

哦,那就只能当废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硬盘没必要再用了,很危险,我之前就有一个是这样的,情况和楼主的差不多,开机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找不到, ...

就是啊,我也想的不放重要资料了,您的方法不错啊,可能两个硬盘,一个外挂不是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啊,我也想的不放重要资料了,您的方法不错啊,可能两个硬盘,一个外挂不是很方便 ...

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明白,我所指的挂兩個盤,不是一個放在外面,而是兩個都放在機箱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說得不夠明白,我所指的挂兩個盤,不是一個放在外面,而是兩個都放在機箱里面. ...

哦, 我用的笔记本,所以理解的笔记本,台式是方便

网友C: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没买多久,掉在地上摔了一下。然后就坏掉了。
有一天无聊把硬盘拆开,盘片都被我拿下来了。不知能否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没买多久,掉在地上摔了一下。然后就坏掉了。
有一天无聊把硬盘拆开,盘片都被我拿下来 ...

坛子里的的大大们说了,要是开盘了就无法修好了,就算高价修好也只有一点点信息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的的大大们说了,要是开盘了就无法修好了,就算高价修好也只有一点点信息能读出来 ...

这样啊,那我的那个悲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没买多久,掉在地上摔了一下。然后就坏掉了。
有一天无聊把硬盘拆开,盘片都被我拿下来 ...

盘片都被我拿下来 ...
太牛!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盘片都被我拿下来 ...
太牛!佩服!

当年买的便宜货,也没打算修好。拆下来玩玩,有什么牛不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买的便宜货,也没打算修好。拆下来玩玩,有什么牛不牛的!

不要扔掉,做个东西玩玩,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没买多久,掉在地上摔了一下。然后就坏掉了。
有一天无聊把硬盘拆开,盘片都被我拿下来 ...

我也拆了N个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