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压力传感器的补偿温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4-12):
压力传感器的补偿温度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你准备用什么压力传感器呢  我最近准备用ms5607气压传感器 测量高度
温度补偿 就是 不同温度下 对于气压传感器来说 空气的其他不容温度肯定不同了  就有个补偿的系数
对于其他介质的  肯定也是不同温度 弹性系数不一样啊  一般传感器的手册都会给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用什么压力传感器呢  我最近准备用ms5607气压传感器 测量高度
温度补偿 就是 不同温度下 对于气压传 ...

考虑用扩散硅式的压力传感器,测液体压力,不过对传感器没怎么接触过。

楼主:
传感器的温度补偿是不是就是在它的正常工作温度之外,且在文档标注的温度补偿范围内时,超过正常范围的温度造成的温漂可以用软件来做一些处理?

网友B:
不同温度下,有不同的曲线

测量压力的时候需要同时测量环境的温度,作为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温度下,有不同的曲线

测量压力的时候需要同时测量环境的温度,作为校准 ...

谢谢。

就是要有个温度传感器不断测温,然后在[正常温度 < 所测温度 < (正常工作温度+补偿温度)]的时候软件去补偿?

网友:
压力传感器测量时,非测量用的阻容器件数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这些变化影响测量的一致性,为保证不同温度指标下测量的数值一致,因此才有温度补偿,
具体方法有很多,二极管,温度传感器。
包括硬件补偿与软件补偿两种方式。硬件补偿简单,但是一致性不好,软件补偿的时候增加硬件成本即温度传感器。
各有所长,看你的产品对价格敏感不!

网友:
嗯嗯呃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电阻的温度效应?

网友:
要温补的,扩散硅,电容式的传感器都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