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 OCR0

楼主(2012-04-12):
我用avr studio软件  头文件有#include<avr/io.h>  但是编译的时候  错误显示“ error: `OCR0'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不知道 还应该包含哪个头文件?谢谢了

网友:
用avr studio软件,使用汇编还是winavr?不管使用什么编译环境都要包含所使用器件的头文件。这个头文件里面有所使用器件寄存器的定义。
这位也是一个照葫芦画瓢的学习者。

网友A:
这表示对应的cpu没有ocr0寄存器,你要检查一下你的cpu型号是否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示对应的cpu没有ocr0寄存器,你要检查一下你的cpu型号是否对???

首先LZ可能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的器件头文件包含进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根本谈不到什么型号对不对的问题。

AVR_STUDIO 汇编环境的器件头文件为ATxxxdef.inc,CVAVR为xxxxx.h,icc也是xxxxx.h。前面都是器件型号。

按lz的描述,只是#include<avr/io.h> ,这个io.h应该是某个c的基本输入输出库函数的头文件。估计就是照抄一个什么例子的代码。

楼主(2012-07-05):
引用 网友B:
首先LZ可能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的器件头文件包含进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根本谈不到什么型号对不对的问 ...

谢谢了 初学  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