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电源上SOT23封装的贴片标注【 D9_DG 】是什么元件呢?

楼主(2012-04-12):
如题,有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贴图如下:

网友A:
先看下周围电路,确定下是三极管,MOSFET还是IC
再找就好找了

网友:
看电路来判断,再测试一下各点电压,应该大概能猜出是什么东西

网友:
测下周边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周围电路,确定下是三极管,MOSFET还是IC
再找就好找了

应该是晶体管,不是IC,电源上面用的,坏了没办法测电压

网友B:
不有测电压,测电阻!我们维修上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画出电路图看一下吧,应该看出个大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有测电压,测电阻!我们维修上都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三极管,呵呵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得结果如下:
            ——
            |  c  |
      |----------------|
      |    D9_DG     |
      ------------------
       |  b  |    |  e  |
        ——       ——
b->c   0.730
b->e   0.735            它方向不通

楼主:
而且是NPN型三极管。

网友B:
那就是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三极管了

要是知道参数就好替换了,难道要上晶体管图示仪 !⌒O⌒

网友:
个人猜测是S8050,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