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tft 为什么发白,就是亮度很大的样子?

楼主(2012-04-12):
最近在调试一个液晶,1.8寸TFT   基于st7735控制核心的

用满屏填充成功了,但是色彩不怎么真实,有点发白,就像电视机把亮度调很高的那种样子,
整个屏幕发白。

只有在我复位的那一刹那,色彩才会很真实,就是我理想的那种状况
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或许LED背光电流太大!

楼主:
我觉得不是 这个原因吧。

网友:
背光太强?调低背光试试呢

网友:
那就辛苦您调控制芯片里相关参数!关于对比度的!

网友A:
调一下伽马值和驱动电压相关的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一下伽马值和驱动电压相关的参数吧

电压是指 VCOM  吗 gmma 值这个好抽象  不怎么 好调
还有个line inversion 和 frame inversion  不知道 这两者 有没有 什么 区别

网友:
复位的那一刹那,色彩才会很真实
应该是内部各种驱动电压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指 VCOM  吗 gmma 值这个好抽象  不怎么 好调
还有个line inversion 和 frame inversion  不知道 ...

这个没有捷径,搞一张颜色渐变的彩条图片,只能耐心逐个参数调,然后对比。 一般先把它设置为最大值,再设置为最小值,很容易看出是否有影响,不过对于VCOM这些参数,和其他设置有点关联,注意看DATASHEET,不要超过限制数值

网友B:
背光电流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电流太高了吧?

我觉得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用的ams117  不该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捷径,搞一张颜色渐变的彩条图片,只能耐心逐个参数调,然后对比。 一般先把它设置为最大值,再 ...

今天 画了一天的时间 调节gmma  感觉效果甚微

最后 最好的情况就是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 但不是从正面看屏幕的时候 颜色很纯正,就是要斜着看,不然就像我上面描述的情况

我贴上我写的还算标准的程序吧。

TFT.H

/**
  ******************************************************************************
  * @file                TFT
  * @author
  * @version         V1.0
  * @date
  * @brief                ST7735
  ******************************************************************************
  * @attention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TFT_H_
#define _TFT_H_

/*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define the IOs state ===//

#define LCD_CS_H()        { PORTB_PB0 = 1; }
#define        LCD_CS_L()        { PORTB_PB0 = 0; }

#define LCD_SCL_H()        { PORTB_PB1 = 1; }
#define LCD_SCL_L()        { PORTB_PB1 = 0; }

#define        LCD_RS_H()        { PORTB_PB3 = 1; }                // Data or Command choose
#define LCD_RS_L()        { PORTB_PB3 = 0; }

#define        LCD_RST_H()        { PORTB_PB4 = 1; }
#define LCD_RST_L() { PORTB_PB4 = 0; }

#define LCD_SDA_H()        { PORTB_PB2 = 1; }
#define LCD_SDA_L() { PORTB_PB2 = 0; }

//=== define ST7735 Commands ===//

#define ST7735_NOP      0x00
#define ST7735_SWRESET  0x01
#define ST7735_RDDID    0x04
#define ST7735_RDDST    0x09

#define ST7735_SLPIN    0x10
#define ST7735_SLPOUT   0x11
#define ST7735_PTLON    0x12
#define ST7735_NORON    0x13

#define ST7735_INVOFF   0x20
#define ST7735_INVON    0x21
#define ST7735_DISPOFF  0x28
#define ST7735_DISPON   0x29
#define ST7735_CASET    0x2A           //  Column address set
#define ST7735_RASET    0x2B           //  Row address set
#define ST7735_RAMWR    0x2C
#define ST7735_RAMRD    0x2E

#define ST7735_COLMOD   0x3A
#define ST7735_MADCTL   0x36

#define ST7735_FRMCTR1  0xB1
#define ST7735_FRMCTR2  0xB2
#define ST7735_FRMCTR3  0xB3
#define ST7735_INVCTR   0xB4
#define ST7735_DISSET5  0xB6

#define ST7735_PWCTR1   0xC0
#define ST7735_PWCTR2   0xC1
#define ST7735_PWCTR3   0xC2
#define ST7735_PWCTR4   0xC3
#define ST7735_PWCTR5   0xC4
#define ST7735_VMCTR1   0xC5

#define ST7735_RDID1    0xDA
#define ST7735_RDID2    0xDB
#define ST7735_RDID3    0xDC
#define ST7735_RDID4    0xDD

#define ST7735_PWCTR6   0xFC

#define ST7735_GMCTRP1  0xE0
#define ST7735_GMCTRN1  0xE1

//=== some RGB color definitions ===//

#define Black           0x0000      /*   0,   0,   0 */
#define Navy            0x000F      /*   0,   0, 128 */
#define DarkGreen       0x03E0      /*   0, 128,   0 */
#define DarkCyan        0x03EF      /*   0, 128, 128 */
#define Maroon          0x7800      /* 128,   0,   0 */
#define Purple          0x780F      /* 128,   0, 128 */
#define Olive           0x7BE0      /* 128, 128,   0 */
#define LightGrey       0xC618      /* 192, 192, 192 */
#define DarkGrey        0x7BEF      /* 128, 128, 128 */
#define Blue            0x001F      /*   0,   0, 255 */
#define Green           0x07E0      /*   0, 255,   0 */
#define Cyan            0x07FF      /*   0, 255, 255 */
#define Red             0xF800      /* 255,   0,   0 */
#define Magenta         0xF81F      /* 255,   0, 255 */
#define Yellow          0xFFE0      /* 255, 255,   0 */
#define White           0xFFFF      /* 255, 255, 255 */
#define Orange          0xFD20      /* 255, 165,   0 */
#define GreenYellow     0xAFE5      /* 173, 255,  47 */

/* Exported functions ------------------------------------------------------- */

#endif

TFT.c

/**
  ******************************************************************************
  * @file
  * @author
  * @version V
  * @date
  * @brief
  ******************************************************************************
  * @attention
  */
/* Includes ------------------------------------------------------------------*/
#include "MacroAndConst.h"
#include "TF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ly_Ms(u16t ms)
{
    unsigned int i,k;
    for(i=0;i<ms;i++)
    for(k=0;k<1000;k++);
}

void st7735CmdWrite(u8t cmd)
{
    u8t temp = cmd, i = 0;
    LCD_CS_L();
    LCD_RS_L();            // Write command

    for(i=0; i<8; i++)
    {
        if (temp & 0X80)
        {
            LCD_SDA_H();
        }
        else
        {
            LCD_SDA_L();
        }
        LCD_SCL_L();
        temp = (temp << 1);
        LCD_SCL_H();
    }

    LCD_CS_H();
}

void st7735DataWrite(u8t data)
{
    u8t temp = data, i = 0;
    LCD_CS_L();
    LCD_RS_H();            // Write data

    for(i=0; i<8; i++)
    {
        if (temp & 0X80)
        {
            LCD_SDA_H();
        }
        else
        {
            LCD_SDA_L();
        }
        LCD_SCL_L();
        temp = (temp << 1);
        LCD_SCL_H();
    }

    LCD_CS_H();
}

void st7735SetWindow(u8t x0, u8t y0, u8t x1, u8t y1)
{
    st7735CmdWrite(ST7735_CASE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x0+2);      //  X star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x1+2);      //  X end

    st7735CmdWrite(ST7735_RASE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y0+1);      //  Y star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y1+1);      //  Y end
}

void st7735DisplayInit(void)
{
    st7735CmdWrite(ST7735_SWRESET);     //  Software reset
    Dly_Ms(100);
    st7735CmdWrite(ST7735_SLPOUT);      //  Out of sleep mode
    Dly_Ms(500);

    st7735CmdWrite(ST7735_FRMCTR1);     //  Frame rate control  in normal mode
    st7735DataWrite(0x01);              //  RTNA
    st7735DataWrite(0x2c);              //  FPA
    st7735DataWrite(0x2d);              //  BPA

    st7735CmdWrite(ST7735_FRMCTR2);     //  Frame rate control  in idle mode
    st7735DataWrite(0x01);              //  RTNA
    st7735DataWrite(0x2c);              //  FPA
    st7735DataWrite(0x2d);              //  BPA

    st7735CmdWrite(ST7735_FRMCTR3);     //  Frame rate control  in partial mode
    st7735DataWrite(0x01);              //  RTNA
    st7735DataWrite(0x2c);              //  FPA
    st7735DataWrite(0x2d);              //  BPA
    st7735DataWrite(0x01);              //  RTNA
    st7735DataWrite(0x2c);              //  FPA
    st7735DataWrite(0x2d);              //  BPA

    st7735CmdWrite(ST7735_INVCTR);      //  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 inversion mode off
    st7735DataWrite(0x07);              //  Frame inversion

    st7735CmdWrite(ST7735_PWCTR1);      //  Power control
    st7735DataWrite(0xa2);       //a2
    st7735DataWrite(0x02);       //02
    st7735DataWrite(0x84);       //02

    st7735CmdWrite(ST7735_PWCTR2);
    st7735DataWrite(0xc5); //c5

    st7735CmdWrite(ST7735_PWCTR3);
    st7735DataWrite(0X0a);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CmdWrite(ST7735_PWCTR4);
    st7735DataWrite(0X8a);
    st7735DataWrite(0x2a);

    st7735CmdWrite(ST7735_PWCTR5);
    st7735DataWrite(0X8a);
    st7735DataWrite(0xee);

    st7735CmdWrite(ST7735_VMCTR1);      //  VCOM control !!!!!
    st7735DataWrite(0x3c);
    st7735DataWrite(0x4f);

    st7735CmdWrite(ST7735_MADCTL);      //  Memory access control (directions)
    st7735DataWrite(0xc8);              //  Row address/column address, bottom to top refresh

    //=============ST7735R Gamma Sequence============//
    st7735CmdWrite(ST7735_GMCTRP1);     //  Postive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0e);
    st7735DataWrite(0x05);
    st7735DataWrite(0x20);
    st7735DataWrite(0x27);
    st7735DataWrite(0x23);
    st7735DataWrite(0x1c);
    st7735DataWrite(0x21);
    st7735DataWrite(0x20);
    st7735DataWrite(0x1c);
    st7735DataWrite(0x26);
    st7735DataWrite(0x2f);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03);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24);

    st7735CmdWrite(ST7735_GMCTRN1);     //Negative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st7735DataWrite(0xff);

    //==========End ST7735R Gamma Sequence==========//

    //  Window setting
    st7735CmdWrite(ST7735_CASE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00);      //  X START = 0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7f);      //  X END = 127
    st7735CmdWrite(ST7735_RASET);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00);      //  Y START = 0
    st7735DataWrite(0x00);
    st7735DataWrite(0x9f);      //  Y END = 159

    st7735CmdWrite(ST7735_COLMOD);      //  Set color mode
    st7735DataWrite(0x05);              //  65k 16-bit colour 65k

    st7735CmdWrite(ST7735_DISPON);      //  Display on
    Dly_Ms(100);
}

void LCD_FillRGB(u16t colour)
{
    u8t i,j;
    st7735CmdWrite(ST7735_RAMWR);
    for(i=0; i<128; i++)
    {
        for(j=0; j<160; j++)
        {
            st7735DataWrite(colour>>8);
            st7735DataWrite(colour);
        }
    }
    st7735CmdWrite(ST7735_NOP);
}

void LCD_Init(void)        // edit
{
    //  Set control pins to output
    DDRB = DDRB|0x1f;

    //  Set pins low by default but reset pin
    LCD_CS_L();
    LCD_SCL_L();
    LCD_SDA_L();
    LCD_RS_L();

    LCD_RST_H();
    Dly_Ms(500);
    LCD_RST_L();
    Dly_Ms(500);
    LCD_RST_H();
    Dly_Ms(500);

    st7735DisplayInit();
}

网友:
考虑负压(或就叫vcom?)一般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A:
最好的情况就是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 但不是从正面看屏幕的时候 颜色很纯正,就是要斜着看,不然就像我上面描述的情况
很正常的事情,许多山寨屏质量不好,可视角度小

还有,我忘了一点,可能你的屏背光板不好,漏光严重,那么就不要折腾了。假如你用来看图片的话,即使再好的屏,看几天就没兴趣的。还不如写一下程序折腾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情况就是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 但不是从正面看屏幕的时候 颜色很纯正,就是要斜着看,不然就像我上面描 ...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以及楼上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情况就是 从某个特定的角度 但不是从正面看屏幕的时候 颜色很纯正,就是要斜着看,不然就像我上面描 ...

今天在使用画线的程序,自己根据bresenham改写的,出现了小问题,比如我要画P1(40,70)  到 P2(70,40)  这个线段,
显示结果却是
将屏幕上的P1 和 P2  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直线,却偏偏将P1 P2  之间的线省去了,而P1P2连线之外的线显示出来了。
void GUI_DrawLine( lineStruct *plineStruct)
{
    s16t dx, dy;
    s16t dxSub, dySub;
    s16t dxToDouble, dyToDouble;            //  Accelerate the hardware calculating
    s16t sub;

    pointStruct opointStruct;
    lineStruct  olineStruct;

    //  init the object -> olineStruct
    olineStruct.xStart = plineStruct->xStart;
    olineStruct.yStart = plineStruct->yStart;
    olineStruct.xEnd = plineStruct->xEnd;
    olineStruct.yEnd = plineStruct->yEnd;
    olineStruct.colour = plineStruct->colour;

    dx = plineStruct->xStart - plineStruct->xEnd;
    dy = plineStruct->yStart - plineStruct->yEnd;

    //  判断增长方向,或是否为水平线、垂直线、点
    if ( dx > 0)
    {
        dxSub = 1;
    }
    else if (dx < 0)
    {
        dxSub = -1;
    }
    else
    {
        LCD_DrawHVLine(&olineStruct);
        return;
    }

    if ( dy > 0)
    {
        dySub = 1;
    }
    else if (dy < 0)
    {
        dySub = -1;
    }
    else
    {
        LCD_DrawHVLine(&olineStruct);
        return;
    }
    //  make the dx dy are absolute values
    dx = dx*dxSub;
    dy = dy*dySub;

    //  acclerate
    dxToDouble = dx * 2;
    dyToDouble = dy * 2;

    //  draw line with the algorithm of Bresenham
    if ( dx >= dy )         //  k= dy/dx   =>   k<1   use X-axis as the refer
    {
        sub = dyToDouble - dx;
        while ( olineStruct.xStart != olineStruct.xEnd)
        {
            opointStruct.x = olineStruct.xStart;
            opointStruct.y = olineStruct.yStart;
            LCD_DrawPoint( &opointStruct );

            olineStruct.xStart += dxSub;        //  x-axis add or subtract

            if ( sub > 0)
            {
                sub = sub + dyToDouble - dxToDouble;
                olineStruct.yStart += dySub;
            }
            else
            {
                sub = sub + dyToDouble;
            }
        }
        LCD_DrawPoint( &opointStruct );         //  draw the last point
    }
    else            //  use y-axis as the refer
    {
        sub = dxToDouble - dy;
        while ( olineStruct.yStart != olineStruct.yEnd)
        {
            opointStruct.x = olineStruct.xStart;
            opointStruct.y = olineStruct.yStart;
            LCD_DrawPoint( &opointStruct );

            olineStruct.yStart += dySub;        //  y-axis add or subtract

            if  (sub > 0)
            {
                sub = sub + dxToDouble - dyToDouble;
                olineStruct.xStart += dxSub;
            }
            else
            {
                sub = sub + dxToDouble;
            }
        }
        LCD_DrawPoint( &opointStruct );         //  draw the last point
    }
}

网友C:
POWER 参数异常,或者GAMMA参数异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在使用画线的程序,自己根据bresenham改写的,出现了小问题,比如我要画P1(40,70)  到 P2(70,40 ...

程序我没有细看,这些都是很低级的逻辑错误,假如你想提高自己的能力,最好不惜花费时间自己解决,因为以后自己编程还会遇到这类问题。我帮了你这次,你印象不会深刻,以后你肯定犯同样错误。解决这个问题靠的是细心。注意一下临界点处理,例如越界   看你的图片,是由P2点画到P1点, 而不是由P1点画到P2点,自己思考一下吧
假如你只想搞个东西出来,不打算花时间,改一下drawpiont 底层驱动就行。
我自己也被程序的逻辑错误搞到头晕,也是看上去没有问题,但是执行起来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我没有细看,这些都是很低级的逻辑错误,假如你想提高自己的能力,最好不惜花费时间自己解决,因为以 ...

谢谢 问题已经找到了
问题出在 18,19行上面
应该是
   dx = olineStruct.xEnd - olineStruct.xStart;
   dy = olineStruct.yEnd - olineStruct.yStart;
把两个start和end 搞反了
非常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WER 参数异常,或者GAMMA参数异常

连王工也来了 哈

我排除了是gmma的问题 怀疑是powercontrol的问题
可是datasheet上面的词汇好专业,不知道具体是指什么,
有时候改一个参数屏幕就不亮了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王工也来了 哈

我排除了是gmma的问题 怀疑是powercontrol的问题

技术手册上没有说这个屏幕怎么初始化的   想知道ST7735初始化的具体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要给程序给我)给流程给我就行了

网友:
好好查下正负压、伽马电路的参数吧,程序上偶完全小白

网友:
哦,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屏的扫描频率设置,你改一下,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