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的LDO价钱真贵,7-13元/个,请问有什么便宜吗?

楼主(2012-04-12):
SOT23封装,TPS72301/MAX1735,这两个都好贵,有什么便宜的型号可以提供一下吗?谢谢.

楼主:
提交的时候以为死了机,多提交了一次.

网友:
KISS 负压,然后再加个79系列

电流不大,应该行~~~~~

网友:
HT7660,好像纹波比较大

楼主:
To3楼,我现在就是用反相的DC-DC,然后用7905,但7905要求的压差大了点,所以想找负压的LDO
To4楼,我是供电给运放用的,DC-DC的纹波大了点.

网友:
ICL 7660 便宜,-5v的,经常在12864液晶上串联2片凑成-10v,一定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To3楼,我现在就是用反相的DC-DC,然后用7905,但7905要求的压差大了点,所以想找负压的LDO
To4楼,我是供电给运 ...

DC-DC后加LDO对削减纹波帮助不大 我之前在论坛里提过类似的问题
ICL7660之类的充电泵方案直接供给运放使用可以了
你可以参考论坛里一些数控电源方案 他们就是这样获得负压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手头上有TPS60403,都是电荷泵,明天搭个电路试试,再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7660带负载能力有限

网友A:
如果使用MCU,并有富余的PWM输出口,下面帖子里的电路倒可以试试。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5%E7%A1%AE%E5%AE%9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MCU,并有富余的PWM输出口,下面帖子里的电路倒可以试试。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v ...

不知道CUK拓扑的DC-DC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CUK拓扑的DC-DC怎么样.

DCDC的纹波是免不了的,其实上面几位有说用7660的,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电流不够可以并联。

网友:
自己拿3极管做就好了

网友:
34063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23):
特瑞仕半导体推出新款高精度负电压调整器 XC6901/XC6902 系列

不过看PSRR好像要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