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5V电源供电方案有哪些?

楼主(2012-04-12):
各位高手帮忙,,,单片机5V电源供电方案有哪些? 感谢!感谢!

网友A:
AC-DC
DC-DC
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DC
DC-DC
电池供电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我是菜鸟

那简单 找个手机或者MP3之类的充电器 5V的 跟单片机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注意极性

网友:
使用7805芯片

网友:
要說明使用的電源,才能確定供電方案:如菓是市電220V,可以用USB充電器;如菓是乾電池,可以3節串聯4.5V;如菓是高於5V的直流電源,可以用7805、LM317等穩壓芯片(當然,要根據輸入電壓的大小選擇合適的芯片)。

网友:
7805、

DCDC模块

ACDC电源

及其同类

网友:
7805使用起来方便,电路走线也好设计

网友:
基本上用7805

网友:
LM317
3节电池
USB接口电源
等等都可以
想办法设定5伏,并保证供电质量即可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手机的充电器,也可以用一块锂电池升压使用,也可以两块锂电池降压使用,也可以三节普通1.5V电池串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用手机的充电器,也可以用一块锂电池升压使用,也可以两块锂电池降压使用,也可以三节普通1.5V电池 ...

三节1.5V串联不是4.5V吗?

网友:
直接从DC 300V上用两150K 1206电阻接下来,电流1mA以下可用

网友:
限流电阻1分,HZ5B12分。3分钱搞定(我打工的公司产品就是如此简单)。

网友:
如果输入电压范围很宽的话,可以考虑TI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节1.5V串联不是4.5V吗?

实际上单片机的工作电压是有一定的范围的,而且1.5V的电池也不都是1.5V,新电池的电压可能会在1.6V甚至更高!我试过直接用锂电池(电压在3.9V左右)给5V的STC12C5A60S2供电,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直接电源线或者自制5V的稳压电源
这两种比较实际

网友:
调试我用USB...
工作用ac-dc..或者锂电池加个升压电路..-

网友:
用四个干电池串两个普通的二极管,省电又省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