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线模块在农业上能做什么产品?

楼主(2012-04-12):
        想做一个利用无线模块来做一个应用于农业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做什么好?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我用的是STC89C52 无线模块是PTR8000+

网友A:
再扣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扣分就没了。。

什么没有了?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粮库监控,包括有无老鼠,温度,湿度,含氧量,大约一个县装若干套这个样子.后来竞争激烈了就不做了.

网友C:
做大棚的数据采集和控制,我们公司做过这个项目。

网友D:
前几天有人说养鸡也有用一些自动化的设备的,控制温度,湿度什么的

楼主(2012-05-21):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粮库监控,包括有无老鼠,温度,湿度,含氧量,大约一个县装若干套这个样子.后来竞争激烈了就不做了. ...

嗯  谢谢 最后做出来的还是大棚空气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大棚的数据采集和控制,我们公司做过这个项目。

我做的就是这个 大棚二氧化碳控制生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有人说养鸡也有用一些自动化的设备的,控制温度,湿度什么的

这个我们老师做出来了 我做了个大棚中应用的

网友E:
单片机可以用来监测土壤的温湿度,酸碱度或土壤成分变化,如果这些超过设定的值可以远程报警供监控人员及时处理被免农作物受损.顺带可能有点收入了,11楼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可以用来监测土壤的温湿度,酸碱度或土壤成分变化,如果这些超过设定的值可以远程报警供监控人员及时处 ...

我做的是大棚检测二氧化碳含量的,含量不足时自动生成,浓度达标后停止反应

网友(2013-08-13):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大棚检测二氧化碳含量的,含量不足时自动生成,浓度达标后停止反应 ...

请问这是公司产品还是教授的项目呢???

网友:
用到户外考虑供电的话,电源部分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最后用蓄电池

网友(2013-12-27):
可以做农业大棚、牧业等无线远程温湿度采集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老师做出来了 我做了个大棚中应用的

养奶牛控制温湿度的方案,我们都做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