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报警系统中的总线问题

楼主(2012-04-12):
最近在设计一个消防报警系统,考虑到距离问题,考虑用总线方案,就是从主机引出两条信号线,一定数量的从机挂在这两根线上,不知道有没有技术能够让这两个根在传输信号的同时向从机提供电源……请高手指引!

网友:
总线方案不等同两线方案,多两条电源不就得了,非得两线方案你就调制载波吧。

网友A:
去年公司做这个。是不是不能说太多呢.
就是调制载波。相应的调制电路你可以去买台人家做的消防报警系统。来电路参考下。
都差不多。
主机给从机24V供电,调制信号5V进去。从机过来用电流的形式反馈,再放大。

网友:
总线是24V,传信号低到18V形成脉冲,回码是改变总线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公司做这个。是不是不能说太多呢.
就是调制载波。相应的调制电路你可以去买台人家做的消防报警系统。来 ...

小弟还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还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呢!

我也只能提供思路给你。
电路有,但是公司的老大copy其他厂家的。
所以不能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还只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呢!

有些事情量力而为,
如果你现在就能独立做出来,不用上大学了直接找工作吧。

网友:
4楼说的“总线是24V,传信号低到18V形成脉冲,回码是改变总线电流”应该是一种成熟产品的方案

消防系统用两线传输信号和电源还是比较常见的的,传输的功率一般不大。这种电路的整体成本也有点高,就从机来说就远远高于一个485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