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取消操作系统的概念,要面向对象!

楼主(2012-04-12):
具体看我的实战:http://www.ourdev.cn/thread-5466018-1-1.html

不要执着于调度,进程,线程,内存管理。。。。。。
要想象电脑最终能进化出智能, 我们应重点研究如何面向对象编程,使电脑能学习,联想,进化,有感情。

网友A:
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你有具体到程序实例么? 什么场合才具有优势?
能用数据举例说明看看谁更具有优势?只有数据才有说服力
还是一句,视应用场合而定
例如,对实时性要求很低的场合,使用操作系统固然可以提高CPU利用率,但对于系统性能提高没有任何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跑操作系统不如想办法减少代码,降低芯片成本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1楼应该举些实例来证明。

网友:
难道不是吧线程什么当做对象来对待???只是c需要的封装能力有限。(至少我见过,管理线程的代码和相关变量 是在一个文件内部,而且那些变量,其他文件的代码无法访问)到java,那就扯淡对象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你有具体到程序实例么? 什么场合才具有优势?
能用数据举例说明看看谁更具有优势?只有 ...

我觉得抢先操作系统对效率的影响可以忽略。(有人专门计算系统调度需要的汇编语言时间)。反正我是认为有系统,花在系统上时间可以忽略,但是ram的消耗,巨大。(有调度专用堆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理论上的东西,你有具体到程序实例么? 什么场合才具有优势?
能用数据举例说明看看谁更具有优势?只有 ...

我觉得抢先操作系统对效率的影响可以忽略。(有人专门计算系统调度需要的汇编语言时间)。反正我是认为有系统,花在系统上时间可以忽略,但是ram的消耗,巨大。(有调度专用堆栈,消耗会小很多)

网友B:
我太水了,没看出楼主的无线网络协议跟你的标题之间的关联。

网友:
好像os主要目的是优化代码的编写难度。你写fpga,那个就是专用对象了。现在是通用芯片。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常提操作系统,会影响机器智能化的进程。老说操作的,能换个概念最好了,比如电脑的智能核心。

楼主:
我在05年的时候,用.net, c#写了一个足球预测软件,效果不错。电脑学习,联想,推理都应用了。但硬件还是不理想啊,我后来想做一台亿万核的超级电脑。但也只能是理论设计。还需研究一种电脑,人脑通用的自然语言,工作量太大。

网友:
操作系统和面向对象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操作系统是衔接硬件与用户程序的中间层程序,而面向对象是编程的思维方法。编写操作系统可以使用面向对象的思维方法,取消操作系统的概念与发展面向对象的编程方法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所以,楼主的提倡毫无意义。

网友:
LZ应该直接去研究人工智能。。。

楼主:
多年了,对生命的起源及生命的本质与特性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为了研究世界的起源及构成,在原子特别是质子的构造方面研究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最终的结果却是全面否定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理论,很郁闷的。这几年还行,玩游戏,看小说为主。我找下以前的东东,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了,对生命的起源及生命的本质与特性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为了研究世界的起源及构成,在原子特别是 ...

你说智能核心的时候,我还想听你说说。但这句话很不靠谱。

网友:
楼主真幽默,Have a nice day!

网友:
楼主对概念还是不理解。

顶2楼。用操作系统不见得就是多么高级。

网友:
楼主想象力很丰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了,对生命的起源及生命的本质与特性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为了研究世界的起源及构成,在原子特别是质子的构造方面研究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最终的结果却是全面否定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理论,很郁闷的。这几年还行,玩游戏,看小说为主。我找下以前的东东,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还真想知道你是怎么“全面否定相对论、量子力学”的……

网友:
看下PSOC吧,赛普拉斯的那些片子和编译软件,基本就是你说的面向对象了。但用起来还是麻烦啊。

不过他的编译软件也是运行在WINDOW上的啊!

网友:
电脑能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方向,情感是认知神经相关的方向,脑机接口现在也没有什么举世瞩目的突破吧
貌似不知道楼主在幻想啥,自动编程?软件推理和证明?新的硬件基础变革?智能处理器?

网友:
好啊 举双手赞成  顶顶

网友:
想法很美好 道路很曲折

网友:
嗯嗯  我迷路了!!

楼主:
/*
我们设想制造一个虚拟宇宙(A界),对应着现实宇宙。和现实世界不一样的是有人,妖,冥,佛,仙,神六界。
类似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原子。我们在虚拟宇宙中也构造一种基本元素-信胞。生命信胞可以自学,进化,分
裂出子信胞;形成信胞团。子信胞独立后可以作为新的母信胞形成新的第二代信胞团。最终,形成了信胞系。
这时,开始出现有灵智的信胞系-称为智初。智初不断进化,形成更高的智能体,生命物种-人,妖,鬼,
动物,植物。一些容器类的信胞系以增大空间装更多的对象为理想,最终形成了星球,乃至太阳系,河系。
最终,一生N,N生M。。。以至万物;形成了虚拟宇宙。

;---------------------------------------------------------------------------------------
; 信胞XB结构: 万物皆容器!
;---------------------------------------------------------------------------------------

1. 最大64KZ 内部空间 XB.DY(0) 信胞核;外部空间,XBT 信胞体。最大的信胞XB只有一段DK,4G字。
   最大的智初有4G个段的空间(256TDY)或16KFZ或32KFB;有64K个域YU。而智脑则有4G个域。

1.1  基本位容器类型

      A界的最小单位是1位二进制数(BIT).我们用BUXXXZZ表示位容器。XXX表示容器的位数,大于1024位时

  可用XXK表示,类推有XXM,XXG。。。。BU64K表示的位容器称为位图容器,简称位图BT。ZZ表示容器的属性。

    A界基本的位容器是16位,称为"字(Z)",64K个字称为单元DY(BU1M),64K个单元称段DK。64K个段DK称为域YU。

typedef char   BU16;                //表示16位的字容器;其它类推。 S=signed(有符号数),P为指针.
typedef short  BU16S;
typedef int    BU32S;
typedef uint   BU32,BU32P;
typedef long   BU64S;
typedef ulong  BU64;
typedef decimal BU128S;

typedef float  BU32FP;                //FP表示浮点数,
typedef double BU64FP;

typedef BU16 [4K]  BT;

1.2 A界容器类的唯一标识头

A界容器类(或对象)唯一标识头的定义:

RQ.TO {

        BU32 NDID;            // 容器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容器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容器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容器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

    只要是存在过的对象都有一个唯一的对象标识DX!它是对象互通的基础。

2. 生命信胞。
   生命信胞必定是有核信胞,必定带有CPU。在最大一个单元64KZ的核里也许只有4KZ是装有代表物种基本功用与
特性的遗传基因代码片段。在一个智初里,可能会有数十亿功能各异的生命信胞,但他们的遗传基因是一样的。
生命信胞的代码最大只有一段就在信胞核里。遗传基因代码片段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代码片段是实现信胞的功效。
从母生命信胞分裂出的子信胞其生育的条件,方式,方法、形成的功效。是需要我们好好研究的。

网友:
有一句话说: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楼主如果不是疯子就是个天才。他说的我反正是不懂。

楼主:
3. 超强CPU
    考虑到母生命信胞从最初的64KZ不断分裂进化,最终形成的智初可能会有16GGZ的虚拟空间XNKJ。必须为母生
命信胞设计一种超强的CPU。在一个智初里,具有实体CPU的只有母生命信胞;其它的子生命信胞只有虚拟CPU。类
似我们现在用的电脑系统。以下是我为之构造的一种16位CPU指令集。
    在虚拟空间XNKJ中,母生命信胞的位置在:第0域YU(0).第0段DK(0)。简写:MXB。 MXB.DY(0)为其信胞核的位置。
寻址:
只有最多64K个单元的段(信胞)内对单元的寻址用2个字,简写:地址-DV;源地址-SDV;目的地址-MDV。
一个域只有最多64K个段(信胞),域内对信胞的寻址只用一个字,简写:地址-XB(i);i=1--64K
一个虚拟空间XNKJ只有最多64K个域YU,虚拟空间内对域的寻址只用一个字,简写:地址-YU(i);i=1--64K

4.         双操作数指令内核指令VL

// 操作码域3 位 [操作码] VL.15--VL.13
// 源域/目的域 2 位。VL.12--VL.11
// 00:母生命信胞到母生命信胞。    MXB.SDV->MXB.MDV
// 01:母生命信胞到另一生命信胞。  MXB.SDV->YU(i).XB(j).MDV      i,j=0--64K
// 10:另一生命信胞到母生命信胞。  MXB.SDV->YU(i).XB(j).MDV      i,j=0--64K
// 11:立即数到母生命信胞。              #N->(MXB.MDV)

1. MOV传送类(VL.15--VL.13 = 000):                  状态位
   MOV(BU10 L,Src,dst)    Src ->dst              - - - -
   VL.10--VL.0 11位数据包的数据长度L(单位字)

2. 运算指令(VL.15--VL.13 = 001):
// 源域/目的域 2 位。VL.12--11  0:母生命信胞, 1:另一生命信胞
// VL.10--VL.7  4位16条分指令标识。
// VL.6--VL.5  2位参数标识。整形,单精度浮点型,双精度浮点型,字符串型。
// VL.4--VL.2  标识Src,dst 是1字,2字,4字,8字,16字,32字,64字,128字。
// VL.1--VL.0  未定义
                                                  V N Z C
1. ADD   Src,dst    Src+dst->dst                  * * * *
2. ADDC  Src,dst    Src+dst+C->dst                * * * *
3. AND   Src,dst    Src.and.dst->dst              0 * * *
4. BIC   Src,dst    .not.src.and.dst->dst         - - - -
5. BIS   Src,dst    Src.or.dst->dst               - - - -
6. BIT   Src,dst    Src.and.dst                   0 * * *
7. CMP   Src,dst    Dst-src                       * * * *
8. DADD  Src,dst    Src+dst+C->dst 十进制         * * * *
9. SUB   Src,dst    Dst+.not.src +1->dst          * * * *
10.SUBC  Src,dst    Dst+.not.src +C->dst          * * * *
11.XOR   Src,dst    Src.xor.dst->dst              * * * *
12.MUL   Src,dst    Src * dst->dstAB              * * * *
13.MLA   Src,dst    dstAB + Src * dst->dstAB      * * * *
14.DIV   Src,dst    Src / dst->dstAB              * * * *
15.
注:有些参数类型只有小量的对应指令,如字符串型就只是有与或非了。

3. 单操作数指令(VL.15--13 = 010):                 V N Z C
// 源域/目的域 2 位。VL.12--11  0:母生命信胞, 1:另一生命信胞
// VL.10--VL.7  4位16条分指令标识。
// VL.6--VL.5  2位标识。未定义
// VL.4--VL.2  标识Src,dst 是1字,2字,4字,8字,16字,32字,64字,128字。
// VL.1--VL.0  未定义

1: B0TV       Src.X=0  #N->PC  X位=0跳转         - - - -
2: B1TV       Src.X=1  #N->PC  X位=1跳转         - - - -
3: RRA        dst MSB->MSB-> …LSB->C            0 * * *
4: RRC        dst C->  MSB-> …LSB->C            * * * *
5: SS1        Src 搜索BU64K(BT)位图左起(从高位起)第一个为1的位索引地址。index->dst
6: RET
7: RETI
8: PUSH
9: CALL
10.CMPN       #N,dst,mb1 Dst-N,=0的索引index->mb1 * * * *

CMPN只有向量指令,用于SQL查询指令: 如单元的每个字与立即数字比较,返回相等的索引地址到查询表mb1。
   数据库是用位图来管理的,一个位图对应一个索引单元,一个位图单元可装16个位图,管理1M条记录。
删除一条记录就是在已知的索引用BIS指令,1纳秒就可删除。插入一条记录就需先用SS1指令搜索到空位,
再用BIC指令占用空位,之后MOV指令插入记录,理想用时3纳秒。使用查询索引表来更快的形成查询表,
查询表排序等技巧也很容易用汇编编写。

   指令表还没最终定型。

楼主:
5. 编写母生命信胞的代码需考虑的对象,暂时想到的。

1. 一个信胞系有最大4G个信胞;信胞系中第一个信胞称为母信胞,其它都是母信胞生出的子信胞。

  子信胞独立后可以作为新的母信胞形成新的第二代信胞系。

2. 虚拟宇宙是一个称为河系的信胞系,每一个河系最大有4G个太阳星系,每一个太阳星系最大有4G个星球。

  不过,太阳星系通常只有几十个星球(连卫星一起)。星球最大有4G个系物种(有机,无机,生命等。。)。

  系物种最大有4G个物种(动物系有人,牛,猪。。等)。每一个物种类对象最大有4G个器官。每一个器官

  最大有4G个信胞。

3. 母信胞的生育:遗传

   最初的母信胞称为始祖,其次为第二代,第三代。。。。

   时间管理者:生育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条件的形成需要时间!母信胞有它的时间定义(或理解),

   称为时间片,不同种类的时间片可以是不同的!

   空间管理者:没有空间一切为零!只有时间而没有空间,只能说该对象曾经存在过!曾经存在过的对象

   称为虚对象。虚对象一生中的属性变化形成一些结果。对同类虚对象结果的分析形成经验!

   生存管理者:策略,遗传。元子,元力:

   对象管理者:那么多信胞,是需要管理的。

   能量管理者:没有能量很难生存!有了时间与空间只能说有了质量。质量要壮大必须有能量!

   感觉管理者:对外部时空,对象的采集。

   记忆管理者:逝去的记录!

   分析管理者:对记录的分析。

   经验管理者:分析后的记录整理。

   思考管理者:经验的推测,判断。

4. 子信胞的独立
   独立的条件,方式,方法。

网友:
我已经晕的差不多了,没见过这种代码

网友:
跟不上lz的步伐

网友:
楼主大才,可惜早生了500年,硬件不允许

网友C:
说实在,当今社会能静心专研某些学科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哪怕被众人嘲笑为疯子,只要自己没迷失方向就行。
很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当今社会能静心专研某些学科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哪怕被众人嘲笑为疯子,只要自己没迷失方向就 ...

楼主有点迷失了,对于宇宙或者生命起源,暂时还没找到有力的证据,只能靠大胆猜想。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相对宇宙来说,人类非常渺小,而且这个等级差注定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能够揭开宇宙之谜的机会为零,就像处于三维空间的东西无法知道四维空间的规律那样。我们只能靠大胆猜想并且进行各种尝试,逐渐逼近我们想要的结果,虽然与现有的科学相违背,但科学没找到答案之前,无权否定这些猜想。同样!楼主仅凭一些猜想或者模拟就否定全面否定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理论,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不应该排异,或许这些可能并存,只是忽略了某些因素,才会产生错误的答案。

网友:
我看楼主不是早生500年,而是早生5000年。或者与外星人是同类。

网友:
人脑比电脑速度快么?

人工智能,还是先别说智能了,想一想生命的起源和进化。

因何而进化?

我们所谈的模仿、学习,更深层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那可以是爱情、荣耀、永生或异性,同样是一种追寻,当然也

包括神在内。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找寻生命的目的,自亘古以来,便是如此! 《星际浪子》-黄易

     生命的意义:为了生存,艰难的进化!生与死融为了一体、美与丑只是同一件事的正反两面,最终有

的只是“存在”。不管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物质世界的,精神世界的,存在皆容器!

   信胞的遗传基因大小暂定4KZ。包括系统对象,多个必须的管理者对象,看门狗定时器,时钟对象,睡眠。

// BU32 BT256[8];                // 在初始化代码函数里定义256位的位图

容器类的系统对象代码段:(实为新汇编,写法类似C。)

只有64KZ的信胞核单元存在代码;PC指针,堆栈指针都是16位的。

QR.DXSYS.CS{                         //系统代码段声明。除接口表1KZ外,占用12个字。

        DXSYS.init();                //对象初始化代码函数。D2Z

while(1){                        //相对无条件转移D1Z。用D1Z表示指令占1个字。

        Watchdog;               //喂狗。D1Z

        SS1   #(BT256 Msg_bitmap,BU16 Msg_Index); D3Z,Msg_bitmap指针在内核单元内只占1字。
                               //SS1指令寻找(从最高位往最低位方向)Msg_bitmap的第一个位值为1的索引(Index);
                               //最高位为1时,Msg_INDEX=0;只有最低位为1时,Msg_INDEX=255。Msg_INDEX越小优先级越高。

        CALL  #(4*Index+Msg_IMPORT);//D2Z任务或事件消息处理的调用指令。

        Sleep;                       //睡眠。        D1Z

}

              DXSYS.exit();               //对象退出代码 D1=2Z

        BU32 Msg_IMPORT[256];  //对应Msg_bitmap的256个优先级的消息或任务处理或管理者入口的接口表。

        BU32 Irq_IMPORT[256];  //对应256个中断入口的中断接口表。  接口就用去了1K,

}

//  一个虚拟空间XNKJ虽然有最多64K个域YU,但只有0域是存在代码的区域。即是说含代码的最多有64K个信胞,域内对

// 信胞的寻址只用一个字;信胞虽然有最多64K个单元,但只有0单元是存在代码的区域,单元内的寻址用1个字。

// 所有的程序类对象的代码结构都差不多,程序工作量大都在编写Msg_IMPORT[256]中的各线程或函数,方法或任务处理。。。。。

//"生存"是最高目标,只要获得了相关的资源,那就分裂出新的信胞去管理或去获得更多的资源。

//学习生存技能也很重要,所以只要有资源,就会分裂更多新的信胞用于学习。

网友:
你就忽悠吧,使劲忽悠吧

网友:
楼主在用科学研究哲学,不知会有什么结果?
哲学是高于科学而且包含科学的.

网友:
感觉蛮有意思的,至少楼主能有这个很好的创意和想法,难能可贵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追寻某种东西。那可以是爱情、荣耀、永生或异性,同样是一种追寻,当然也

你提到了“生存”,使用了一个俺没见过的词,“信胞”,看来还是有一定理解的。俺承认你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过俺的软件编程能力很弱,基础太差,经常被朋友骂“BC”,搞得俺经常得躲着他。好在这么些年下来,也长进了不少,多少对编程有了些混饭的能力。

就俺的理解和认识,你可以考虑下生命初期进化的过程,单细胞自身就有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多细胞呢?如果每个单细胞可以比作是一个计算单元,多个细胞就好比并行计算机。
如果用只有一个核心的计算机来分出时间处理复杂的外部环境信息,这绝对是条死路。资源是有限的。虽然模糊逻辑能够解决一定的问题,但解决不了根本。最多能模拟出简单的东西,谈不上智能(具有学习能力才算是有智能)。分子生物计算机才是唯一的发展出路。

整体中的个体之间的通信,有个Game of Life,有点类似的意思。

不记得哪个国家的一个家伙,在弄计算机作曲的人工智能,看着似乎有了那么点雏形,从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上讲,似乎方向是正确的,不过俺感觉不会有结果。。

网友E:
呵呵,现在是人制造了机器,什么时候机器可以造人?

楼主:
有点难表达,希望有人理解后能写得更通俗一些。

            容器与向量

            万物都是容器,用V[V1,V2,。。。Vj]来表示有j个元素的容器。A语中容器的符号是U。我们所知的

  最大容器就是宇宙了。宇宙是由一系列的星系团(河系)组成。而每一个河系又由一系列的星系组成。宇宙

  是唯一的吗?我们的宇宙不是恒河中无数个宇宙蛋之一吗?

          我们用 BUJ V[N]  来声明一个有N个对象的变量为容器向量V。对象就是单个容器的别名。

    这里,BUJ表示位容器的集合。V1,V2,。。VN称为向量容器的向量分量;V1,V2,。。VN也可各自表示不同的BUJ;

        从而构成2维,3维...多维的容器集。N称为容器的下标或地址。

        BUJ在空间位置或时间顺序上不一定是有序的。所以,尽管我们用有序的容器V来示BUJ;并不表示是BUJ

   的时间或空间顺序。当然,可依一定的条件对容器作排序。如X[X1,X2,。。。XN]=f(V[V1,V2,。。。VN])。

   或简写为:X=PX(V)。

        V[ ]表示一个空容器,容器的N也可是无穷大。一个空容器表示无吗?不管空也好,无穷大也好,都会有

   一个边界[ ]。你无法说出最大的整数,但总有个最小数0吧。小有限大无界是世界的本质!你能肯定宇宙无界

   吗?说不定我们的天地就是某个神灵创造出来的!

   定义一个BUJ变量的一般写法为:

        BUJ 容器集名字
                {
                成员表列V[N]
                };

                对每个成员也必须作类型说明,其形式为:类型说明符 成员名;

1.3  基本位容器类型

           A界的最小单位是1位二进制数(BIT).我们用BUXXXZZ表示位容器。XXX表示容器的位数,大于1024位时可用

   XXK表示,类推有XXM,XXG。。。。BU64K表示的位容器称为位图容器,简称位图BT。ZZ表示容器的属性.

       A界基本的位容器是16位,称为"字(Z)",64K个字称为单元DY(BU1M),64K个单元称为段(DK)。

   4G个单元(4GDY)或64K DK称为空间KJ。

       A界CPU使用的是16位指令集, A界的方法(函数)不过是一个字数组(BU16 XX[N])。  */

typedef char   BU16;                //表示16位的字容器;其它类推。 S=signed(有符号数),P为指针.
typedef short  BU16S;
typedef int    BU32S;
typedef uint   BU32,BU32P;
typedef long   BU64S;
typedef ulong  BU64;
typedef decimal BU128S;

typedef float  BU32FP;                //FP表示浮点数,
typedef double BU64FP;

typedef BU16 [4K]  BT;

/*
   以下我们来研究一些特殊的BUJ:

1.4 树容器集UBUJ(TRIE)。

       想象一下目录的结构,想象一下有层次的事物。树容器反映的就是事物的层次关系。一种方向性的关系。

   设V1表示一个根容器,而V2就生长在V1的某个分支上,V3又是生长在V2的某个分支上。。。。。就类同一棵树!

   智生A就是一个树容器。 从母信胞分裂出子信胞,子信胞又分裂出孙信胞。。。。

1.5 流容器集LBUJ(STREAMS)。

        如果V是一个线性容器(分量的长度一样),例如一个缓冲区。URBUJ,UIBUJ分别是输入输出容器。

   在一定的时序下,有V1=URBUJ,V2=V1,。。。VN=V(N-1),UIBUJ=VN,我们就称这种容器V是一个流容器。

   DL(QUEUE队列),DV(STACK后进先出,也叫堆栈),FIFO(先进先出)也可看作是流容器。流容器用于视

   音频流的处理等。调度队列则在每个时序前需要先作容器排序变换。

1.6 动态容器集DTBUJ(DYNAMIC)

       如果容器的对象个数N值是变动的,则称该容器为动态容器,如对象管理者。非动态容器称为静态容器。

1.7 对象关系数据库 - 向量的分量是同类型容器的一种动态容器集DTBUJ,也是一个线性容器(分量的长度一样)。

        他反映的是事物的一种因果关系,用数学函数表示:V = f(X)。也就是说线性容器变量随着变量X而变。

   简单说向量V是个变量!如果向量的分量Vi代表了“人”在时间Xi的一组主要特征,那么“人”从出生到终结形成的

   时间向量表V[V1,V2,。。。VN]就说明了“人”的一生轨迹。

       如果定义线性容器有K个字段,向量的分量Vi称为记录,则构成的动态数据表格称为关系数据库。

   在这里,定义为基本容器类型的字段的最大尺寸小于1个单元(DY),字段变量也可为一个对象指针。对象关系数据库

   BMV(表向量)的字段数最多为4K个。举例:

         BMV  XX                        ; 声明表向量XX变量,及其字段结构。
                        {
                                int num;
                                BU16 name[20];
                                BU16 sex;
                                float score;
                                BUJ V1;
                        };

1.8 数组

   容器集的一种简单形式就是数组。

例:其它类推。
  BU32 a[100]                //表示数组有100个对象,每项对象都是一个32位容器。下标从1到100,对象有a1,a2,...a100。

又例:
  BU64FP A[3][100]        //表示一个3*100的三维数组。。。。其第一行第8列的对象表示为A1.8等。。。

    数组(array)是相同类型变量的集合,可以使用共同的名字引用它。数组可被定义为任何类型,可以是

    一维或多维。数组中的一个特别要素是通过下标来访问它。数组提供了一种将有联系的信息分组的便利方法。

1.8.1 一维数组

        一维数组实质上是相同类型变量列表。要创建一个数组,你必须首先定义数组变量所需的类型。通用的

        一维数组的声明格式是:type var-name[ ];其中,type定义了数组的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决定了组成数组

        的每一个基本对象的数据类型。这样,数组的基本类型决定了数组存储的数据类型。例如,下面的例子定义

        了数据类型为int,名为month_days的数组。int month_days[];(声明了一个对象(整形数组容器)。

1.8.2 多维数组

        在A中,多维数组实际上是数组的数组。例如,下面语句定义了一个名为twoD的二维数组变量。

    BU32 twoD[][]

1.9  类与对象

            类(容器的类型)是A语言的核心和本质;因为类定义了对象的本性。“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能写

        字,会画画,1980年出生”这句话描述了“我”是“兵类”和“老百姓类”中的对象。 A语言中大部分的字与

        词是类的名字。上面的话也可以写为另一形式“兵,老百姓 我{能写字; 会画画; 1980年出生;};”。

        可以说对象是容器的泛称,在A时空中,一切都是对象。在A语言中一切量(变量,常量,函数,程序,

    代码,数组,线程,进程,文件。。。)都是对象(位容器)!一个对象必定属于一个或多个类。

        BUJ A[N];   //声明A空间容器,有N个分量;N趋向无穷大;等同于精神界。

网友:
只能算是一种设想吧,感觉难度太大了

网友:
作者的文字基本看不懂,代码倒是差不多,呵呵

网友:
我感觉楼主研究生命,研究宇宙,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

楼主:
//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DXkjglv

//  A界CPU使用的是16位指令集, A界的方法(函数)以及所有的代码不过是一个字数组BU16 XX[N]!

//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DXkjglv的构造:客户请求-服务器模式,单元链表结构,对象索引数组。

//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最大管理一个段。64K单元 = 4GZ,信胞的的虚拟空间可

// 看成以字为单位的一个有4G项的向量;或以单元为单位的一个有64K项的向量。

// 1个段有4GZ的空间,64k个单元。单元地址DYDV;单元内字地址DZDV:0---64K-1。

// 空间管理者DXkjglv最多有64K的对象索引,一个对象最大为32K单元,地址0---2GZ。

// 单元的开始2字为左右单元地址的指针。使对象的分配空间成链表结构,无碎片。

BT64K  DYWT;          // 64K单元位图4KZ。64k个单元,空闲单元对应位为1,使用单元则为0。
BU64Z  DXindex[64K];  // DXindex为第i个索引对象的基本属性64字。占用4MZ,64单元。

APO对象类基本属性的定义:
DX.UX {
        BU32 NDID;            // 对象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对象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对象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对象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BU32 ZXFWUJ;            // 对象最新访问时间标识,单位秒。
        BU32 ZXXGUJ;            // 对象最新修改时间标识,单位秒。
        BU6Z WVID;            // 对象的空间位置(3D坐标).
        BU16 FXID;            // 对象的方向.
        BU16 VTID;            // 对象的状态。对象是否被修改过,是否被锁定,用于同步操作等。
        BU16 FWQX;          // 描述对象的访问权限。
        BU16 YYID;            // 描述对象的拥有者标识。
        BU16 YHID;            // 描述对象的用户组标识。
        BU16 QUWV;          // 描述对象在信胞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CSWV;            // 描述管理该对象的信胞核代码段的起始位置。
        BU32 WKWV;          // 描述对象在外部逻辑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i_sock;        // 用于套接字的域。
        BU32 UDIC;            // 描述对象的初始大小(尺寸)。
        BU32Z MZID;         // 32字的对象名称。
        BU32 TOCRC;         // 对象头节点校验码。

        }

    FWQX{
        .BIT15-BIT12            // 对象基本类型。0、最简对象,头最后的BU56Z为其内容;1、普通对象, 2、树状对象
                            // 3、符号连接对象 4、数据表(动态向量)对象, 5、缓冲区对象 6、FIFO对象,7、套接口socket对象 。
        .BIT11-BIT9            // 对象的SUID位,SGID位,SVTX位(是否驻留内存).
        .BIT8-BIT6            // 对象属主(uid)拥有的权限(读取位r,改写位w,执行位x;哪位置1表示有相关权限。)
        .BIT5-BIT3            // 对象属组成员(gid)拥有的权限(同上....)
        .BIT2-BIT0            // 对象普通用户(other)拥有的权限(同上.....)
         }

//     智初的基因代码量应该很少,估计少于1K字。类库也很小,最终形成的种子应小于4KZ。这样,我们的PC电脑将

//是他们成长的家园,在我们的现实电脑网络上,他们将进化出新的虚拟宇宙,新的银河系,新的地球。帮助人类迈进

//新的领域。不得不考虑与现有网络的兼容,很烦。

// SNP协议:
BU32 SNP {
        BU8  Msg_protocol;// 消息协议族。
        BU8  Msg_ops;     // 消息协议操作集。
        BU16 Thread_NO;   // MSG_SOCKET消息插口(源或目的线程号)。
}
//  32位的SNP 描述了对象间的简单通信协议。

// 在APO时空中,最大可同时运行64K个线程。简单说线程就是获得CPU时间片的对象。

// APO 所支持的协议族见下表。每项协议族可看为一个方法数组;协议族可看为一个向量表对象。

#define APO_SYSCALL                1        /* APO的系统调用集
#define APO_INET                2        /* Internet IP Protocol
#define APO_AX25                3        /* Amateur Radio AX.25
#define APO_IPX                        4        /* Novell IPX
#define APO_APPLETALK                5        /* AppleTalk DDP
#define APO_NETROM                6        /* Amateur Radio NET/ROM
#define APO_BRIDGE                7        /* Multiprotocol bridge
#define APO_ATMPVC                8        /* ATM PVCs
#define APO_X25                        9        /* Reserved for X.25 project
#define APO_INET6                10        /* IP version 6
#define APO_ROSE                11        /* Amateur Radio X.25 PLP
#define APO_DECnet                12        /* Reserved for DECnet project
#define APO_NETBEUI                  13        /* Reserved for802.2LLC project
#define APO_SECURITY                14        /* Security callback pseudo APO
#define pseudo_APO_KEY                 15      /* PF_KEY key management API
#define APO_NETLINK                16
#define APO_ROUTE                        /* APO_NETLINK Alias to emulate 4.4BSD
#define APO_PACKET                17        /* Packet family
#define APO_ASH                        18        /* Ash
#define APO_ECONET                19        /* Acorn Econet
#define APO_ATMSVC                20        /* ATM SVCs
#define APO_SNA                        22        /* APO SNA Project (nutters!)
#define APO_IRDA                23        /* IRDA sockets
#define APO_RSSK                24        /* RSsockets/RS485/RS232/HE1/HE2/
#define APO_MSDOS                25        /* MODOS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UMSDOS                26        /* UMSDOS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FAT32                27        /* FAT32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NTFS                28        /* WINDOWS NT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VFAT                29        /* VFAT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EXT                        30        /* EXT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XIAFS                31        /* XIAFS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EXT2                32        /* EXT2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EXT3                33        /* EXT3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SYSTEMV                34        /* SYSTEMV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NFS                        35        /* NFS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ISO9660                36        /* ISO9660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HPFS                37        /* OS/2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PROC                38        /* /PROC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JFFS2                39        /* JFFS2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MINIX                40        /* MINIX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BLKDEV                41        /* BLOCK_DRIVERS设备文件协议/
#define APO_CHRDEV                42        /* CHAR_DRIVERS设备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USB                        43        /* USB设备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FRAMESBUF                44        /* DIRECTX设备文件协议族/
#define APO_FS                   45        /* APO.FS(APO文件系统)协议族/
#define APO_WEB                        46        /* APO.WEB协议族/
#define APO_XML                        47        /* APO.XML协议族/
#define APO_SQL                        48        /* APO.SQL协议族/
#define APO_HTML                49        /* APO.HTML协议族/
#define APO_SMTP                50        /* APO.SMTP协议族/
#define APO_EMAIL                51        /* APO.EMAIL协议族/
#define APO_FTP                        52        /* APO.FTP协议族/
#define APO_FINGER                53        /* APO.FINGER协议族/
#define APO_RAWSK                54        /* APO.RAW SOCKET协议族/
#define APO_API                        55        /* APO.API协议族/
#define APO_PRGRAMS                56        /* APO.PROGRAMS内部协议族/
#define APO_ASM                 57        /* APO.ASM内部协议族/
#define APO_WINAPP                58        /* APO.WINAPP协议族/
#define APO_EXPLORER                59        /* APO.EXPLORER.协议族/
#define APO_PLAYER                60        /* APO.PLAYER协议族/
#define APO_TOOLS                 61        /* APO.TOOLS协议族/
#define APO_QQ                    62        /* APO.QQ协议族/
#define APO_OFFICE                63        /* APO.OFFICE协议族/
#define APO_OPENGL                64        /* APO.OPENGL协议族/
。。。。。。。。。。。。。。。。。。。。。。。。。。。。
#define APO_MAX                        255        /*

        APO 所支持的系统调用OPS_NO见下表10-2。

#define sys_copy        1 //  copy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中
#define sys_exit         2 // 对象退出处理. (对象从内存中删除)
#define sys_read       3 // 3 对象读.
#define sys_write      4 // 4 对象写.
#define sys_open        5 // 5 打开一个对象. (代码段被允许)
#define sys_close        6 // 6 关闭一个对象. (代码段被屏蔽)
#define sys_creat        7 // 7 新建一个对象.(分配空间)
#define sys_lseek       9 // 9 定位一个对象. (定位对象在空间中的位置)
#define sys_lock        10 // 10 锁定一个对象. (事务操作方式)
#define sys_unlock        11 // 11 解锁一个对象. (事务操作方式)
#define sys_ioctl        12 // 12 配置一个对象.
#define sys_select        13 // 13 选择一个对象.
#define sys_mount       14 // 14 安装一个对象.
#define sys_umount        15 // 15 删除一个对象.(释放空间)
#define sys_connect     16 // 16 请求连接一个对象.
#define sys_listen      17 // 17 倾听一个对象的连接.
#define sys_accept     18  // 18 接受一个对象的连接.
#define sys_pair        19 // 19 修复一个对象.
#define sys_bind        20 // 20 bind一个对象.
。。。。。。。。。。。。。。。。。。。。。。。。。。。。。。。。。。。。。。。。。
#define SYS_MAX                32

// 有连接是流向量,无边界.无连接是报文,有边界。

RQ.DXkjglv.CS{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代码段声明。

        DXkjglv.init();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初始化代码函数。

while(1){

        SNP=do_msg(Msg_buffer); //处理消息,得到SNP.

       BU32S CALL (SNP, ARG1, ARG2, ARG3); //最后的三个子参数根据不同的OPS_NO而或多或少。

}
              DXkjglv.exit();            //信胞的空间管理者退出代码

}

楼主:
智初(apo)的对象描述文档模型

   万物都是容器,用V[V1,V2,。。。Vj]来表示有j个元素的容器。XL V[J]也表示为一个有j个元素的容器向量V。

A语中容器的符号是U。对象就是单个容器的别名。因为事物都是具有层次的树状结构,所以智初(apo)的对象描述

文档DXWD形成了一种树结构,它从“根部”开始,然后扩展到“枝叶”。DXWD 文档必须包含根元素。该元素是所

有其他元素的父元素。所有元素均可拥有子元素; 父、子以及同胞等术语用于描述元素之间的关系。父元素拥有

子元素。相同层级上的子元素成为同胞(兄弟或姐妹)。元素可以是向量节点(树枝)或属性向量名称/值的对

(树叶)。DXWD的属性值须加引号。

DXWD 命名规则:
1、名称可以含字母、数字以及其他的字符。
2、名称不能以数字或者标点符号开始
3、名称不能以字符 “DXWD”,“BU” 开始
4、名称不能包含空格
5. 名称中间不能包含":"(冒号) ,名称中不要使用"."。"."是作为对象的属性;名称尽量简短。
6、可使用任何名称,保留字词有:
“{}”; //对象描述大刮号对。
“()”; //函数描述小刮号对。
“//”;   //行注释符号。注释是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附加信息,将不会被程序解释或显示。
“BU”;   //位容器符号。
“XL”;   //向量符号。
“;”;    //行结束符号。
“WCX”;  //谓词符号。

对象是用向量来描述的,智初(apo)的向量元素最多256个。节点深度到没太大限制。

XL     V[N];     //  N<=255
BU256  YSWT;     // 向量的元素位图16Z数组。最多256个元素,空闲元素对应位为1,使用元素则为0。

DXWD 文档的标准写法:

XL  对象(向量)的名称{ //根节点

XL  子向量的名称;        //子节点,URI指针或据名称获得指针(48位指针,域地址,域内信胞地址,信胞内单元地址)。

。。。。。。。。。。。。。。

属性向量名称  "值";     //属性向量名称“最少空一格”值的对(树叶)

。。。。。。。。。。。。。。

"."是作为对象的属性,如在命题“张明的父亲是位大学生”中,A语言的写法是

“张明.父亲.职位 = "大学生" ”。这是智初能辨别的语句。

1.Element(元素):

元素是组成DXWD文档的最小单位,一个元素由一个标识来定义,可以是向量节点(树枝)或属性向量名称/值的对(树叶)。

2.Tag(标识)

标识是用来定义元素的。在DXWD中,标识必须成为一行,标识的名称和元素的名称是一样的。

3.Attribute(属性):

属性向量的元素可以很少,如 人类的性别[男性,女性]只有2个值,而人类的身高[0,2.5米]可以有很多的值。

4.Declaration(声明)

在所有DXWD文档的第一行都有一个DXWD声明。这个声明表示这个文档是一个DXWD文档,它遵循的是哪个DXWD版本的规范。一个DXWD的声明语句就象这样:

<DXWD version="1.0">

DXWD 的优势之一,就是可以经常在不中断应用程序的情况进行扩展。

   在原子命题中,所描述的对象称为个体;用以描述个体的性质或个体间关系的部分,称为谓词。个体,是指可以

独立存在的事物,它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如张明,计算机,精神等。表示特定的个体,称为个体常元,

以a,b,c…或带下标的ai,bi,ci…表示;表示不确定的个体,称为个体变元,以x,y,z…或xi,yi,zi…表示。

谓词,当与一个个体相联系时,它刻划了个体性质;当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相联系时,它刻划了个体之间的关系。

表示特定谓词,称为谓词常元,表示不确定的谓词,称为谓词变元,都用大写英文字母,如P,Q,R,…,或其带

上、下标来表示。

    在命题“武汉位于北京和广州之间”中,武汉、北京和广州是三个个体,而“…位于…和…之间”是谓词,它

刻划了武汉、北京和广州之间的关系。设P:…位于…和…之间,a:武汉,b:北京,c:广州,则P(a,b,c):武

汉位于北京和广州之间。

   由一个谓词(如P)和n个体变元(如x1,x2,…,xn)组成的P(x1,x2,…,xn),称它为n元原子谓词或n元命题函数,

简称n元谓词函数。而个体变元的论述范围,称为个体域或论域。

  当n=1时,称一元谓词;当n=2时,称为二元谓词,…。特别地,当n=0,称为零元谓词。零元谓词是命题,

这样命题与谓词就得到了统一。

   n元谓词不是命题,只有其中的个体变元用特定个体或个体常元替代时,才能成为一个命题。但个体变元

在哪些论域取特定的值,对命题的真值极有影响。

APO对象类基本属性的新定义:

DX.UX {
        BU32 NDID;            // 对象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对象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对象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对象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BU32 ZXFWUJ;            // 对象最新访问时间标识,单位秒。
        BU32 ZXXGUJ;            // 对象最新修改时间标识,单位秒。
        BU6Z WVID;            // 对象的空间位置(3D坐标).
        BU16 FXID;            // 对象的方向.
        BU16 VTID;            // 对象的状态。对象是否被修改过,是否被锁定,用于同步操作等。
        BU16 FWQX;          // 描述对象的访问权限。
        BU16 YYID;            // 描述对象的拥有者标识。
        BU16 YHID;            // 描述对象的用户组标识。
        BU16 QUWV;          // 描述对象在信胞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CSWV;            // 描述管理该对象的信胞核代码段的起始位置。
        BU32 WKWV;          // 描述对象在外部逻辑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i_sock;        // 用于套接字的域。
        BU16 DXDX;            // 描述对象的初始大小(单元数)。
        BU16 DXYS;            // 描述对象的初始根元素个数及子节点个数。
        BU16Z YSWT;         // 对象的元素位图16Z数组。最多256个元素,空闲元素对应位为1,使用元素则为0。
        BU16Z MZID;         // 最多16字的对象名称。
        BU32 TOCRC;         // 对象头节点校验码。

        }

    FWQX{
        .BIT15-BIT12            // 对象基本类型。0、最简对象,头最后的BU56Z为其内容;1、普通对象, 2、树状对象
                            // 3、符号连接对象 4、数据表(动态向量)对象, 5、缓冲区对象 6、FIFO对象,7、套接口socket对象 。
        .BIT11-BIT9            // 对象的SUID位,SGID位,SVTX位(是否驻留内存).
        .BIT8-BIT6            // 对象属主(uid)拥有的权限(读取位r,改写位w,执行位x;哪位置1表示有相关权限。)
        .BIT5-BIT3            // 对象属组成员(gid)拥有的权限(同上....)
        .BIT2-BIT0            // 对象普通用户(other)拥有的权限(同上.....)
         }

楼主:
   在节点树中,顶端的节点成为根节点,根节点之外的每个节点都有一个父节点,节点可以有任何数量的子节点。

叶子是没有子节点的属性节点,同级节点是拥有相同父节点的节点。

   整个文档是一个文档节点,每个标签行是一个元素节点。包含在元素中的文本是文本节点,每一个属性是一个属性节点。

属性节点的属性向量可以是 名称  "值"(字符串);也可以是代码数组属性向量如BU16 CS[N];也可以是具体的属性值如

BU32 XXX = YY ;甚至可以是属性结构(C语言规则的结构)向量如DX.UX。

  信胞的对象描述文档xb.dxwd

DXWD version="1.0"  "xb.dxwd"; // 信胞的对象描述文档声明。

XL XB{                                //根节点。

BU16         init[];                       //信胞初始化代码函数段。

while(1){                       //唯一的子节点-时间管理者。永恒的循环,无始无终。时间一往无前,我们不知
                               //时间的开始,也不知它的归宿。

BU16         ujglv[];               //时间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核心对象的CPU时间片分配,时钟与定时,是信胞的心脏。

}

BU16         kjglv[];               //空间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空间的分配及系统调用OPS_NO。

BU16         dxglv[];               //对象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的管理。

BU16         txglv[];               //通讯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间的通信。

BU16         ucglv[];               //生存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空间与时间资源的获取。

BU16         yxglv[];               //延续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种子的制造,投放,生育。
。。。。。。。。。。。。。。。。。。。。。。。。。

//还有一些是当母信胞形成智初后,作为智初的对应子节点存在。如智慧管理者,语言管理者,理解管理者,
//平衡管理者,联想管理者,学习管理者,视觉管理者,声音管理者,传感管理者,操控管理者。

BU16         irq0[];                      //硬件中断0代码函数段。
.。。。。。。。。。。。。。。。。。。。。。。。

BU16         irq31[];              //硬件中断31代码函数段。

BU16         LK[];                      //方法类库代码函数段。

}

网友:
有机会好好研究一下楼主的理论,楼主不是疯子,虽然看到顶楼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楼主会成为面向对象编程领域的大师的。

顺便对楼主说一句,宗教是用于指导思想,而非控制思想的。

网友:
楼主的编程思想非常牛,但是建议楼主对生命的本质多一些研究,生命比你做的程序要复杂得多,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多少数量级的问题。人类到目前为止对自身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原始的水平,不要急着去做人造生命,多做一些实质性的基础研究吧,唉

楼主:
A语言标准化:  尽可能用普通的简明的很少的形象的概念。

   万物都是容器,A语中容器的符号是U。对象就是单个容器的别名。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特征的容器归纳成类。因为

具体的对象是很复杂的,会有很多的属性类;所以一个对象必定属于一个或多个类。

   因为事物都是具有层次的树状结构,所以智初(apo)的对象描述文档DXWD形成了一种树结构,它从“根部”开始,

然后扩展到“枝叶”;DXWD 文档必须包含根节点。在节点树中,顶端的节点成为根节点,根节点之外的每个节点都

有一个父节点,节点可以有小于256个的子节点。叶子是没有子节点的属性节点,同级节点是拥有相同父节点的节点。

根节点是树中唯一一个没有父节点的节点。

   整个文档是一个文档节点,每个标签行是一个节点或叶子。

1. 标签行是一个节点的写法:

JD  节点名称;  // JD为节点符号,";"是标签行结束符号。节点/属性 名称最多32字符(16位编码)。

2. 标签行是一个源代码节点的写法:

JD  main();   // 源代码节点构成一棵源代码节点树。描述对象的行为,状态等。main()只在根节点下。

3. 标签行是一个属性节点的写法:只有一行的属性节点为属性标签行。

JD1 属性节点名称;     // 属性节点最多有一个小于256个的属性标签行集。

4. 属性标签行是变量的写法:

BUXXX 位容器名称  值; // 位容器名称与值之间最少空一格。

5. 属性标签行是数组的写法:

BUXXX 数组名称[N];    // 例如编译后的代码数组 BU16 CS[],CS[0]是CPU标识。

6. 属性标签行是字符串变量的写法:

字符串变量名称  "值"; // 字符串变量名称与值之间最少空一格。

7. 节点的标准写法:

节点名称{

JD  子节点名称;

。。。。。。。。。。。

JD1 属性节点名称;

。。。。。。。。。。。
属性标签行;

8. 由编译器使所有的注释行连带行指针构成根节点下的一个BU16 VU[] 注释数组属性标签行。

9. DXWDversion="1.0"  "XXX.dxwd"; // XXX对象描述文档声明。在文档的第一行。

10. DXWD 命名规则:

1、名称可以含字母、数字以及其他的字符。
2、名称不能以数字或者标点符号开始 。(第一个字符也可以是下划线,但被视作系统自定义的标识符)
3、名称不能以字符 “BU”,“JD” 开始 。
4、名称不能包含空格。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字符。
5. 名称中间不能包含":"(冒号) ,名称尽量简短。
6、可使用任何名称,保留字词有:
“{}”; //节点描述大刮号对。
“()”; //函数描述小刮号对。
“//”;   //行注释符号。注释是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附加信息,将不会被程序解释。
“;”;    //行结束符号。

   对 DXWD文档 信胞有解析器,编译器,编辑器,客户端浏览器,服务端的服务器等。

DXWD文档的代码段除操作本文档外,还可请求和处理附属的DXWD文档(如CSS.dxdw, URI.dxdw等)。

代码节点的名称中可使用"."。   "."是作为对象的属性。其它节点的名称中不要使用"."。

下一步将开始设计:并行64K个32位核(每核8GB SD卡)的APO超级电脑硬件。只用一个机柜:2米高,1.2米宽,0.6米厚。

网友:
真心晕了

楼主:
//  信胞的对象描述文档xb.dxwd

DXWDversion="1.0"  "xb.dxwd";  // 信胞的对象描述文档声明。

XB{                                //根节点。

JD         init();                       //信胞初始化代码函数段。

JD         ujglv();               //时间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核心对象的CPU时间片分配,时钟与定时,是信胞的心脏。

JD         kjglv();               //空间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空间的分配及系统调用OPS_NO。

JD         dxglv();               //对象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的管理。

JD         txglv();               //通讯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间的通信。

//。。。。。。。。。。。。。。。。。。。。。。。。。

JD         irq31();              //硬件中断31代码函数段。

JD         LK();                      //方法类库代码函数段。

BU64Z   DXUX[32];             //成员长度64字的内核对象(最多32项)基本属性数组。说明参见xb.h的头文件。

BU4KZ   DYWT;                 // 64K单元位图4KZ。64k个单元,空闲单元对应位为1,使用单元则为0。

}

/* 对象基本属性动态数组DXUX[]说明,参见xb.h的头文件

#define   DXUX.sys     DXUX[0]    // 第0项为sys对象基本属性。
#define   DXUX.ujglv   DXUX[1]    // 第1项为ujglv对象基本属性。
#define   DXUX.kjglv   DXUX[2]    // 第2项为kjglv对象基本属性。
#define   DXUX.dxglv   DXUX[3]    // 第3项为dxglv对象基本属性。
#define   DXUX.txglv   DXUX[4]    // 第4项为txglv对象基本属性。

。。。。。。。。。。。。。。。。。。。。。。。。。。。。。。。

DXUX.sys{

        BU32Z MZID;         // 32字的信胞名称。
        BU32 NDID;            // 信胞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信胞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信胞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信胞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BU6Z WVID;            // 信胞的空间位置(3D坐标).
        BU16 FXID;            // 信胞的方向.
        BU16 VTID;            // 信胞的状态。
        BU16 FWQX;          // 描述信胞的访问权限。
        BU16 YYID;            // 描述信胞的拥有者标识。
        BU16 YHID;            // 描述信胞的用户组标识。
        BU16 QUWV;          // 描述信胞核在信胞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第0单元。
        BU32 WKWV;          // 描述信胞在外部逻辑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CSWV;            // 描述信胞核代码段XB根节点的起始位置。
        BU16 UDDX;            // 描述信胞核的初始大小(单位字Z)。
        BU32 XBDX;            // 描述信胞的初始大小(单位单元DY)。
        BU32 DYKX;            // 描述信胞的单元DY空闲数。
        BU16 RAMWV;            // 描述SRAM在信胞核的起始位置。信胞核单元标准配置16KZ(32KB)FLASH, 48KZ SRAM。
        BU16 DVWV;            // 描述信胞核堆栈段在SRAM的起始位置。
        BU32 TOCRC;         // 信胞头节点校验码。

        }

DXUX.dxglv{

        BU32Z MZID;         // 32字的对象管理者名称。
        BU32 NDID;            // 对象管理者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对象管理者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对象管理者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对象管理者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BU7Z SNP;           // 用于对象通信的域。
        BU16 VTID;            // 对象管理者的状态。
        BU16 FWQX;          // 描述对象管理者的访问权限。
        BU16 YYID;            // 描述对象管理者的拥有者标识。
        BU16 YHID;            // 描述对象管理者的用户组标识。
        BU16 WDXUXWV;       // 描述成员长度64字的非内核对象基本属性动态数组在信胞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32 WKWV;          // 描述对象管理者在外部逻辑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CSWV;            // 描述对象管理者代码段的起始位置。
        BU16 UDDX;            // 描述对象管理者的初始大小(单位字Z)。
        BU32 WUXDX;            // 描述基本属性动态数组的大小。
        BU32 IDKX;            // 描述索引对象的索引空闲数。
        BU16 IDWV;            // 描述索引对象基本属性位图的起始位置。
        BU32 ZXFWUJ;            // 对象管理者最新访问时间标识,单位秒。
        BU32 TOCRC;         // 对象管理者头节点校验码。

        }

BU32 SNP {
        BU16 Msg_pops{
        BU8  Msg_protocol;  // 高8位消息协议族。 // 0
        BU8  Msg_ops;       // 低8位消息协议操作集。// 1或2
                      }
        BU16 txdx_NO;       // MSG_SOCKET消息插口,对方的通信对象索引号。
        BU16 dxid1_NO;      // 对象1索引号。// 使用,创建一个对象时是获取的对象索引返回值。
        BU16 dxdy1_NO;      // 对象1单元开始地址。//使用,创建一个对象时是获取的单元开始地址返回值。
        BU16 dxid2_NO;      // 对象2索引号。//不使用
        BU16 dxdy2_NO;      // 对象2单元开始地址。//不使用
        BU16 TXXY;            // 长度参数或对象管理者的通信状态响应字,如ACK,NAK等。//使用

}

APO对象类基本属性的定义:

DX.UX {
        BU32Z MZID;         // 32字的对象名称。
        BU32 NDID;            // 对象的出生年代标识,单位年。APO时空,20亿年前是史前时代,2000年为史始时代。
        BU32 UJID;            // 对象的出生时间标识,单位7.357634604MS。timeID=0为APO根类的出生时间1963/1/1/0:0分。
        BU32 VLID;             // 对象所属大种类。
        BU32 BBID;            // 对象版本号或种类的细分或进化标识。
        BU6Z WVID;            // 对象的空间位置(3D坐标).
        BU16 FXID;            // 对象的方向.
        BU16 VTID;            // 对象的状态。对象是否被修改过,是否被锁定,用于同步操作等。
        BU16 FWQX;          // 描述对象的访问权限。
        BU16 YYID;            // 描述对象的拥有者标识。
        BU16 YHID;            // 描述对象的用户组标识。
        BU16 QUWV;          // 描述对象在信胞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16 CSWV;            // 描述管理该对象的信胞核代码段的起始位置。
        BU32 WKWV;          // 描述对象在外部逻辑空间的起始单元位置。
        BU32 UDDX;            // 描述对象的初始大小(尺寸)。
        BU32 ZXFWUJ;            // 对象最新访问时间标识,单位秒。
        BU32 ZXXGUJ;            // 对象最新修改时间标识,单位秒。
        BU16 DXindex;       // 描述对象基本属性的索引号。
        BU32 TOCRC;         // 对象头节点校验码。

        }

    FWQX{
        .BIT15-BIT12            // 对象基本类型。0、最简对象,头最后的BU56Z为其内容;1、普通对象, 2、树状对象
                            // 3、符号连接对象 4、数据表(动态向量)对象, 5、缓冲区对象 6、FIFO对象,7、套接口socket对象 。
        .BIT11-BIT9            // 对象的SUID位,SGID位,SVTX位(是否驻留内存).
        .BIT8-BIT6            // 对象属主(uid)拥有的权限(读取位r,改写位w,执行位x;哪位置1表示有相关权限。)
        .BIT5-BIT3            // 对象属组成员(gid)拥有的权限(同上....)
        .BIT2-BIT0            // 对象普通用户(other)拥有的权限(同上.....)
         }

        APO 所支持的系统调用OPS_NO见下表。

#define sys_create        1    // 1 创建一个对象.(分配空间)
#define sys_delete        2    // 2 删除一个对象.(释放空间)
#define sys_read        3    // 3 对象读.
#define sys_write        4    // 4 对象写.
#define sys_open        5    // 5 打开一个对象. (代码段被允许)
#define sys_close        6    // 6 关闭一个对象. (代码段被屏蔽)
#define sys_exit        7    // 7 对象退出处理. (对象从内存中删除)
#define sys_lseek       9    // 9 定位一个对象. (定位对象在空间中的位置)
#define sys_lock        10   // 10 锁定一个对象. (事务操作方式)
#define sys_unlock        11   // 11 解锁一个对象. (事务操作方式)
#define sys_ioctl        12   // 12 配置一个对象.
#define sys_select        13   // 13 选择一个对象.
#define sys_mount       14   // 14 安装一个对象.
#define sys_copy        15   // 15 copy一个对象到另一个对象中
#define sys_connect     16   // 16 请求连接一个对象.
#define sys_listen      17   // 17 倾听一个对象的连接.
#define sys_accept      18   // 18 接受一个对象的连接.
#define sys_pair        19   // 19 修复一个对象.
#define sys_bind        20   // 20 bind一个对象.
。。。。。。。。。。。。。。。。。。。。。。。。。。。。。。。。。。。。。。。。。
#define SYS_MAX                32

*/

//对象管理者代码节点描述

/* 对象管理者主要实现以下的2个系统调用

#define sys_create        1    // 1 创建一个对象.(获取对象索引号,为对象分配空间)
#define sys_delete        2    // 2 删除一个对象.(据对象索引号,释放空间)

*/
dxglv(){                     //对象管理者代码函数段。负责对象的管理。

JD         dxglv.init();            //对象管理者初始化代码函数段。

JD         dxglv.do_msg();     //对象管理者消息处理。SNP等参数来自通信管理者。

BU64Z   WDXUX[];            //成员长度64字的非内核对象基本属性动态数组。

BU4KZ   DXUXindex;          // 64K索引对象基本属性位图4KZ。64k个对象,空闲索引对象基本属性对应位为1,使用单元则为0。

}

//对象管理者消息处理代码节点描述

dxglv.do_msg(){                     //对象管理者消息处理代码函数段。

  if(SNP.Msg_pops=1||2){

    sys_call(SNP);         // 系统调用。

  }
  else

    DXUX.dxglv.SNP.TXXY = NAK; //错误响应。

    txglv.irq.dxglv_bv=1;      //对通信管理者txglv的查询中断表设置对象管理者中断标志。

}

sys_create(){                 // 1 创建一个对象.(获取对象索引号,为对象分配空间)

    if(DXUX.dxglv.IDKX>0 && (DXUX.sys.DYKX-SNP.dxdy1_NO)>1)){

      DXUX.sys.DYKX = DXUX.sys.DYKX-SNP.dxdy1_NO //单元空闲数减SNP.dxdy1_NO 。

      DXUX.dxglv.SNP.dxid1_NO = SS1(DXUXindex); // SS1搜出位图中第一个为1的空闲对象索引号;同时置对应位图为0.

       DXUX.dxglv.IDKX--;      //索引空闲数减一。

    DXUX.dxglv.SNP.dxdy1_NO = LK.kjglv.kjfp();//调用类库的空间管理者库的空间分配方法为对象分配链表式单元空间。

    DXUX.dxglv.SNP.TXXY = ACK; //正确响应。

    txglv.irq.dxglv_bv=1;      //对通信管理者txglv的查询中断表设置对象管理者中断标志。

    }
   else

    DXUX.dxglv.SNP.TXXY = NAK; //错误响应。

    txglv.irq.dxglv_bv=1;      //对通信管理者txglv的查询中断表设置对象管理者中断标志。

sys_delete(){                 // 2 删除一个对象.(据对象索引号,释放空间)

      BIS(DXUX.dxglv.SNP.dxid1_NO,DXUXindex); // BIS对象索引号对应的位图为1使之成为空闲对象索引号.

      DXUX.dxglv.IDKX++;    //索引空闲数加一。

    LK.kjglv.kjuf(DXUX.dxglv.SNP.dxdy1_NO);//调用类库的空间管理者库的空间释放方法为对象释放链表式单元空间。

    DXUX.dxglv.SNP.TXXY = ACK; //正确响应。

    txglv.irq.dxglv_bv=1;      //对通信管理者txglv的查询中断表设置对象管理者中断标志。

    }

网友:
不太懂,表示支持。

楼主:
//可以无限的想象,但必须将复杂简单化,对象文档就是有条理的去描述对象。

//现实的操作系统在智初里称为人机交流界面系统。

//木色:对象描述文档代码树。土色:类库及所有的资源。火色:消息。

//金色:变换,赋值与传送指令。水色: 转移指令。

   通信管理者除管理对象间的通信外还负责对象资源的管理,避免竞争。

进程指对象获得CPU时间片的代码执行过程。对共享资源进行访问的代码片段称作临界区。

解决竞争条件需满足条件:

  1. 任何两个进程不能同时处于临界区;即是任何2个对象的代码不能同时访问共享资源。

  2. 不应对CPU的速度和数目作任何假设;

  3. 临界区外的进程不得阻塞其他进程;

  4. 不得使进程在临界区外无休止的等待。即是正在访问共享资源的对象应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5. 如果有N个对象同时请求访问共享资源,应该有优先级顺序。

  通信管理者使用了窗口看门狗及优先级虚拟中断唤醒与对象的SNP通信线程阻塞机制很好的解决了资源的竞争问题。

不使用《基于信号量机制和PV原语实现进程间的同步与互斥》的方法,那太麻烦效果也不好。

  通信管理者容易解决《读者-写者问题》,《哲学家就餐问题》,《生长者-消费者问题》,《理发师睡觉问题》。

网友(2012-05-12):
楼主是火星人,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年了,对生命的起源及生命的本质与特性方面花了很多时间。同样,为了研究世界的起源及构成,在原子特别是 ...

从小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看过相关的很多。研究生命的学习对人工智能很重要,但是生命起源,理论物理,你误入歧途啦。

网友:
其实不觉得进化了、有感情了是好事情

网友:
该吃药了

网友:
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差,不客气的说我现在不知道楼主在线的那一边
建议楼主给个小小的demo给大家看看,毕竟得诺贝尔奖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经过实验验证了才得的奖

网友:
我只能说:莫测高深。

网友:
建议读读<圣经>吧,提高楼主编程的算法思想...

网友(2012-07-01):
是楼主是看了wolfram的《新科学》以后产生的想法么?

网友:
楼主所研究的东西与从头像能看出境介
此人熟读易经,也研究佛学

网友:
LZ快醒醒啊……
面向对象的思想一直体现在操作系统中,就开源的linux来说,
贴一张linux驱动部分的三大数据结构关系图,里面就体现着面向对象的思想。
推荐《深入理解linux内核》,结合linux内核源码就会恍然大悟了,linux内核干的事情就是维护几个极其庞大的结构体……

网友:
重要的是用途,什么环境下用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楼主水平比我高,不好评论,但我认为你最好是做出实物来,让我们开开眼。

网友:
这下,看晕了!

网友: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做成真正的产品才是关键。

网友:
本来想进来喷一下标题的,但看LZ贴了那么多代码,俺就撤退了

网友(2012-09-04):
把通俗易懂的东西讲得神神道道的。楼主真是高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太水了,没看出楼主的无线网络协议跟你的标题之间的关联。

同感!!!

网友(2012-10-30):
楼主加油,看到有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虽然我也不怎么懂,但希望楼主能坚持下去,我以前也曾想过类似的东西,生命是个神奇的东西,已现在的水平和编程语言还很难解释,也许需要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来近似模拟。

网友(2013-01-24):
继续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
做个记号,有时间好好拜读一下楼主的大作!

网友:
快来人啊,把楼主送去火星!地球已经容不下楼主了!

网友:
LZ还在地球吗?

网友:
这就是高级电工写出来的玄幻小说--创世纪。
楼主加油, 莫太监了

网友:
现在的硬件都还没跟的上~怎么能实现呢,在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的到都难说。

网友:
我感觉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了!!!

网友:
个人理解OOP:
1.如果你的程序不大,那忘记它吧
2.如果你程序写出来,不准备某天为了某些理由加些功能,那忘记它吧

网友:
感觉楼主是要做一个世界,不只是模拟地球,连宇宙都考虑了。
楼主有才,但这个题目是不是过大了。
先考虑模拟一个人,做出个实际样品出来。未来机器人战*争大有用处啊

网友(2013-02-26):
俺没读大学之前也空想一些东西,但当今科技仍是建立在N年的理论根基之上的,LZ研究许久后得到否定相对论及量子力学,怕是LZ看不懂罢了,LZ还是醒醒吧

网友:
C的面向对象也只不过是子程序的封装,数据结构的设立,没有bit大家想了各种方法弥补,没有class就是硬伤了,这个只有C++有.
不是面向对象,而是面向功能.这个最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5. 编写母生命信胞的代码需考虑的对象,暂时想到的。

1. 一个信胞系有最大4G个信胞;信胞系中第一个信胞称 ...

单个对象的管理先不提,就说以信息构建一个虚拟的草履虫细胞,将其生活模式改写为简单的逻辑判断,使用一个多位数组模拟一个场(场论学过没?)描述其生活环境,然后另其自行生活,一直到死.
然后逐渐添加分裂机制等等
建议使用C++写.

网友:
理解不了。

网友:
不管怎样都来捧一下LZ,加油

网友(2013-04-04):
建议楼主  直接用 FPGA  实现神经网络

网友(2013-05-22):
想法很完美...........................................

网友(2013-07-07):
新生事物总要经过一翻磨练才能成熟。楼主能坚持下去研究的话,虽然可能不能成功,但至少在人工智能发展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佩服。

网友(2014-04-16):
引用 网友D:
你提到了“生存”,使用了一个俺没见过的词,“信胞”,看来还是有一定理解的。俺承认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

世界是他本身最好的模拟器,除非要模拟的对象足够小(原谅我算不出来需要多小),否则不存在一个智能事物来模拟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现在是人制造了机器,什么时候机器可以造人?

模仿造人活动的机器早就有了,只是不会真的造出来而已

网友:
是我浮躁吗?反正我是没有耐心看完楼主的文字,代码还能略懂一点

网友:
qp 其实是这样的概念。

网友:
好像现在还没有CPU能运行你的代码

网友:
我觉得不如收集7颗龙珠,召唤神龙来实现楼主的愿望吧。

网友(2014-08-29):
卧槽,我都不用挖坟就看到了如此神作。我太幸运了

网友:
怎么样的系统才算面向对象呢?面向对象不是编程的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