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吐血,崩溃了……AVR神人求助,ATtiny25始终烧不尽程序

楼主(2012-04-12):
在做个小项目,用了ATtiny25V-10PU单片机,我用网上那种十几块一个的USBASP下载程序,始终下不了,下载软件用的是“AVR_fighter”,读取单片机神马的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下载出错,如下提示:

芯片编程
芯片擦除完成!
正在检查Flash内容,请等待...
Flash空...ok
正在检查EEprom,请等待...
eeprom空...ok
正在编程Flash,请等待...
编程Flash完成
正在校验Flash,请等待...
Flash地址:0x000000处,校验错误
*芯片编程终止*

请各位牛人帮我看看改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换zhifeng软件试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zhifeng软件试下呢!

试过了,问题依旧,不知道神马原因,郁闷极了

楼主:
重新做了个最小系统电路去下载,还是没效果,恳请高手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供电,很有可能是电压不够,导致没有烧进去。

网友:
能正确读取熔丝位和flash内容么?
usbasp试一下用slowsck跳线低速编程

网友:
我以前碰到的能烧录但是校验失败是因为下载线接触不好。

网友(2013-08-07):
在AVR_fighter中点芯片编辑,然后将Attiny25的Flash页大小改为32后点击更改按钮,然后退出AVR_fighter,再进入AVR_fighter即可成功烧写
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3233131-1-1.html

网友:
应该是页大小设置错误,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