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 2.6.37 USB声卡CM102播放有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在我的ARM系统是使用USB声卡CM102S+。系统跑的是linux 2.6.37。出了个怪问题:
只有右声道有声音,左声道没声音,测量电压,保持在2.34V。
1,以为是播放器的问题,我今天重新编译了一个madplayer,播放的结果一样,还是只有右声道有声音。
2,芯片我也换过了。
3,还有,输出的接地电容,按CMEDIA的官方是接101即0.1nF电容,但我的电路如果接这个值的电容,声音就出不来,只有吱吱的声音。换成0.1uF时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普通的瓷片贴片电容。
请大侠指教。
谢谢。
附件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没有人碰到吗?请高手指教啊。急。

楼主:
请看附件,是我的USB声卡的原理图。
USB通讯这应该没问题,否则102就不能正常工作,就完全没有声音出来。
所以应该是输出的问题,但是输出的硬件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应该也没有错啊。
所以我怀疑是驱动,内核,和播放软件的问题。
播放软件我已经重新编译了另外一个软件madplayer,之前是mplayer。结果都是一样,所以排除播放软件的问题。
那就只剩下内核和驱动的问题了?
我用的是2.6.37,针对USB声卡,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吗?如果是内核配置的问题和驱动的问题,那应该芯片不能正常工作啊。
无语。

网友(2013-06-15):
你的解决了吗?我的则是完全没声,lsusb可以看到该设备,也是AUDIO没错,就是没声音,而且我试过外面买的牛屎声卡就可以

网友:
我的是程序的问题,我换个播放器就好

楼主:
我的没有解决。只有单声道。
你的可以双声道了?
我用外面买的USB音响插到USB口上去,也只有单声道。

网友(2014-06-22):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解决。只有单声道。
你的可以双声道了?
我用外面买的USB音响插到USB口上去,也只有单声道。  ...

最近刚搞CM102,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

网友:
找台windows的电脑验证是系统问题还是你的CM102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