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应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2-04-13):
    前辈们,小弟目前在设计一个类似电蚊拍的升压电路,目标是将一个5V DC升压到1000V DC,输出功率约为2W
电路如下:

设计思路如下:
通过4047产生振荡信号,经变压器放大,然后由滤波得到1000V的直流,C2C3两电容是待定部分,必要时可能用一个倍压电路代替

目前问题是,小弟我没有用过变压器,没有变压器的选型经验,求各前辈指点

网友(2012-05-22):
正激信号选择,和你输出电压成正比,要求初级线圈较多的圈数。应该有看过电视的高压包吧,和他类似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