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J-LINK连s3c2410时钟无法超过5k 求解啊

楼主(2012-04-13):
如题,山寨J-LINK一只,那种蓝色壳子三个口都有的
fs2410的老板子...不过肯定没故障
装了最新版驱动,用命令行或者jflash都不成
只要时钟一超过5k,马上就跑飞....

用ulink烧个u-boot就没问题,速度超级快,一下就过去了....
用j-link 5k时钟下烧了将近二十分钟...那个慢啊...
求解到底是我设置不正确,还是j-link本身有问题
如何才能正确设置??

楼主:
木有人关注...求解啊

网友A:
初始配置好了没?芯片时钟,外部Flash,RAM地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配置好了没?芯片时钟,外部Flash,RAM地址等

都设置了啊...就是无法超过5k超了可定找不到cpu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