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F235遇到这个

楼主(2012-04-13):
247编译通过运行正常,但换成235是提示这个错误,有遇见的吗

2 026 bytes of CODE  memory
   286 bytes of DATA  memory (+ 38 absolute )
    22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以上是MSP430F247的编译结果

以下是MSP430F235的错误

Error[e16]: Segment INTVEC (size: 0x3c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c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INTVEC=FFE0-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fe0-ff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ffe0-ffff            INTVEC

网友:
你是不是buf开多了

请在定义buf的时候,使用__no_init

比如说定义一个buf 可以使用以下办法

__no_init  u8 RFSendBuf[MAX_RF_SEND_LEN];

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自己初始化
memset(RFSendBuf,                0x00,        MAX_RF_SEND_LEN);

使用memset这个函数,请加入#include    <string.h>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