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做开发板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如图示请求指导下

楼主(2012-04-13):
我在原理图导入PCB时候导入的元器件只显示我给他的命名。一般元器件都会有如运放2074,u1。u1代表标号。可是进入的时候只显示2074不显示u1。要一个个手动改,能不能在原理图或者规则什么的地方设置下,求指导怎么弄

网友:
好像在原理图中的全局编织菜单中可以设置!

网友:
鼠标放在标号上面,右键,findsimilar  ,然后会弹出来一个工具,通过设置条件然后运行会搜索出对应的结果,在结果里找到字体大小就可以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