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3.5“LCD问题

楼主(2012-04-13):
想通过com0 连接pc机的超级终端,控制开发板操作。然后写了个程序,设置con1参数,并与pc机通讯。结果试验没成功,com0的参数是不是被改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通过超级终端连接开发板都是乱码,想通过超级终端+dns.exe来重新烧写内核都烧写不了,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用JLINK试试?

网友A:
不用开超级终端,直接用dnw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超级终端,直接用dnw就行~~

哦,问题已解决,是max232芯片坏了,换了一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问题已解决,是max232芯片坏了,换了一个问题就解决了,谢谢你的回答 ...

呵呵,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