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趋光小车怎么停止

楼主(2012-04-13):
智能小车趋光行驶,可是当接近光源时,怎么判断并控制小车停下。关键在怎么判断小车快接近光源了??(不知道电压,无法确定一个阀值,求帮助)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再加避障啊~调整避障距离,快到了停下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避障啊~调整避障距离,快到了停下就完了~

恩恩,谢谢了,我会考虑下这个方法的。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是什么..

3路光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