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s1160做电子秤,精度能达到0.01g吗?

楼主(2012-04-13):
最近想要做一个高精度的电子秤,不知道用什么芯片好?还有稳压芯片也没有确定,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量程是多少?这款芯片号称16位精度,我想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程是多少?这款芯片号称16位精度,我想应该没问题。

量程是300g。

网友:
没做过  大概可以吧

网友:
传感器灵敏度呢?

网友:
cs5532好像就可以r

网友:
精度0.01g,是什么概念?   吹口气是不是示数都得变化

网友:
C吹口气肯定变化了啊?0.01G 你想想. CS1160 估计做不到, 300Gg的量程 做到0.01g 就是30000了啊  这个都要16位的分辨率了 快.

网友B:
我记得淘宝上好像有HX711,这个也是电子称的AD转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淘宝上好像有HX711,这个也是电子称的AD转换芯片。

这个试过了,飘得厉害,做不到

网友:
C8051F350,24bit 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飘得厉害,做不到

貌似还好吧。

网友:
用CS1180或CS1230,ADS1230吧

网友:
我用hx7111 做了个 精度到0.1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过了,飘得厉害,做不到

怎么个厉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个厉害法?

计划是做到0.01的,可是最后一位就是不稳定

网友:
这个与传感器本身有很大关系啊

网友(2013-11-18):
hx712,很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