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 串口采集画图源码共享

楼主(2012-04-13):
串口采集画图

源码

网友:
界面也不错 什么控件?

网友:
不错,下载下来看下

楼主:
没有用控件,只是用CDC的MoveTo,LineTo,用于单片机分析数据,一般吧

网友:
先用下,在评论。。

网友:
压缩文件格式未知或数据损坏!!!!!

网友:
界面不错,不知采集什么的

网友:
=试用了一下,好像存在一些问题

楼主:
更新上位机,还要一些错误,有时间再修正。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2-07-10):
晕倒,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楼主没有用MSComm控件呀,刚开始学习串口,第一次听说除开api和MScomm还能做串口的,这其中的原理求科普!谢谢楼主的无私学习精神

网友:
还没试,老是转换不了数据类型,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无法显示,楼主怎么处理的?

网友:
mark。想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来操作串口的

网友(2012-10-15):
功能挺不错的。。。 很好。。。

楼主(2013-07-10):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致敬!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
功能 好强大

网友:
楼主会做串口的动态链接库吗?在链接库里面需要创建线程吗?是不是要有接收中断就必须有消息循环呢?小弟是菜鸟一枚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2014-01-01):
关闭串口时才能显示数据。。。不能实时显示

网友:
采集“画图”

画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2-16):
不错,比我做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