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能够把+15V转换成-15V?

楼主(2012-04-13):
如题……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提到ICL7660,不过这个范围只到12V- -

网友:
有些厂商的充电泵能做到20V
如ICL7662

网友:
其实这样的芯片里面就是一个颠倒电容正负极的芯片,见过5V的,15V的还没接触过。

楼主:
ICL7662这个应该可以- -

网友:
可以两个7660串联。

网友:
关键看你要多大电流了~

网友:
关键是电流大小

网友:
34063就可以,很容易买到。

网友:
前后两级不要共地的话,把电源的输出作为后端的“地”,那原来的“地”不就是-15V了么?

楼主:
电流的话大概几十到100+mA的样子,主要是提供给那些需要负电源的芯片啊什么的用

网友(2012-05-23):
34063就可以,网上有典型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