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卡插上计算机后,计算机停留在硬件检测界面

楼主(2012-04-13):
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3个礼拜,先前也发过帖子,

我使用FPGA&PCI9054来制作板卡。我把板卡插上计算机后,开机进入硬件检测界面后就不动了,不能计入操作系统

然后我之前发帖了以后,大家回复我可能是短路的问题,我这次特意外接了稳压源来检查管脚之间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检查后发现,没有短路。

然后我还用示波器检查了晶振,也没有问题

配置芯片是新的,该下拉上拉的管脚我也拉好了

现在比起过去好的一点是,机器终于可以转起来了,但是就是停留在硬件检测界面后再不想下去,还请各位分享一下经验,看看我是不是哪里忽视了。

网友A:
重按下复位键,不是重启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按下复位键,不是重启电源

请问复位键是哪一个,求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复位键是哪一个,求明示·~~

电脑的复位按钮,热启动

网友B:
画面显示那一刻那时主板正检测周边设备呢。当主板把所有设备检测完后会有一个列表,把相关设备名称、中断号等等讯息列出来。再接下来跳转到HDD/CDROM/等介质启动OS。挡开机画面,肯定是你板卡有问题。查查有没有不符合PCI规范的地方----或硬件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面显示那一刻那时主板正检测周边设备呢。当主板把所有设备检测完后会有一个列表,把相关设备名称、中断号 ...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