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分配

楼主(2012-04-13):
RT。前两天和一同事在聊天时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
在不动用中断与操作系统的情况下,怎么对单片机处理的任务进行时间分配。
因为如果进行多个任务的话,处理某个应急事任务时要等待其他任务处理完。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
你觉得可能吗?中断和操作系统比较大的好处就在于此,而你却非要找别的方法,不知道为什么?说具体一点。我想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A:
可以的!
我记得好像国外有个专家写过这段代码。非常的精简。结构非常的清晰。具体的出处我忘记了。

主要的思路是采用 宏定义,进行多分支循环跳转,简单点说,就是状态机。

但这种模式,实际上并不实用。但扩展了一种思路。

~~~~~~~~~~~~~~~~~~~~~~~~~~~~~~~~~
编辑增加:
实际上有种场合可以使用,如读取单线协议时,需要同时进行显示,采用这种方法,就非常的不错。

网友:
软件方法实时性是无法保障的

网友A:
操作系统,并不见得,实时性就非常的好。
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写出实时性,非常棒的程序。
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并不见得,实时性就非常的好。
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写出实时性,非常棒的程序。
各有优缺点吧。 ...

是的,但是要么模仿操作系统,要么属于特定情况,没有一般的思路吧?所以讨论起来无的放矢,所以我认为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记得好像国外有个专家写过这段代码。非常的精简。结构非常的清晰。具体的出处我忘记了。

这应该和FreeRTOS的协程(Co-routine)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要么模仿操作系统,要么属于特定情况,没有一般的思路吧?所以讨论起来无的放矢,所以我认为没 ...

是的!基本上,没什么地方用到的。

网友:
“单片机处理的任务进行时间分配”
------------------------
我对任务的属性比较困惑,对实时性概念基本上雨里雾里
单片机的概念太宽泛,用法很随意,如果仅使用CPU对内存操作,比如协议解析,滤波算法这些函数算一类任务;

另一类任务算作是驱动类,含有对SFR配置,读取,检测等,这类任务在电脑上都是有硬件完成的,单片机上就必须有CPU参与,比如AVR在ADC转换时,有噪音抑制模式,暂停CPU时钟;

还有一类就是各种中断服务,多重中断会导致一些中断延迟,频繁中断一般不可取;

现在我写8051程序一般用时间触发调度,也算不上调度,只是轮询,调度周期一般用LED字刷新周期,外加一路
中断,一般就是串口RI中断,感觉还行

网友:
裸奔时间分配,太狠了点。

我要是想某个函数响应快点,其它函数可以慢慢来。。。不用中断,裸奔如下:
void aaaaa(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y= 0;
  y++;
  switch(y)
  {
      case 1:
              c();
              break;
      case 2:
              d();
              break;
      case 3:
              d();
              break;
      case 4:
              d();
              break;
      case 5:
              e();
              break;
      case 6:
              d();
              break;
      case 7:
              y= 0;
              break;
      default:
              y= 0;
              break;
  }
  return;
}

楼主:
思考过若是用中断来配合的话倒是能在限定任务个数的情况下进行调度,但是如果是在不用的情况下,不知如何实现。毕竟不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