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 请教avrmega16 的bootload

楼主(2012-04-13):
请教 AVR 单片机的bootload 看了很多资料都不明白,请教高手解答下。并且请大侠介绍些资料给我看

网友A:
看来你阅读了很多资料,我觉得你应该先提出一两个很具体的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引导你问出更切入核心的问题,最后你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阅读了很多资料,我觉得你应该先提出一两个很具体的问题,我看看能不能引导你问出更切入核心的问题, ...

我看了马潮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在网上也找了很多关 于那的,但是MEGA16/32在初次使用使要 烧录boodload,
#define XMODEM_NUL 0x00
#define XMODEM_SOH 0x01
#define XMODEM_STX 0x02
#define XMODEM_EOT 0x04
#define XMODEM_ACK 0x06
#define XMODEM_NAK 0x15
#define XMODEM_CAN 0x18
#define XMODEM_EOF 0x1A
#define XMODEM_RECIEVING_WAIT_CHAR 'C'
这个对于XMODEM的定义都指的是什么不明白,现在总是处于纠结状态

网友:
看看XModem 协议就明白了。

网友A:
XMode是一个文件交换协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1459.htm

详细的协议内容可以参考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a1c0e9fc0242a8956bece4f6.html
-----------------
Bootloader除了用Xmodem协议以外,更多的人是用自定义的协议。但不管用哪种通讯协议,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程序可靠地传递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XMode是一个文件交换协议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1459.htm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找到入口点就好了,有具体问题再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