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定义中会不会编译期求值???

楼主(2012-04-13):
先说明一下环境:Cortex-M0+MDK4.23+优化等级为O0;
直接上图:

        很容易看懂,上图中的图1和图3都是延时函数,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就是图片上圈起来的部分,也就是宏定义右边部分是否用括号括起来。。。
        图2和图4分别是图1和图3的汇编代码。
        简单看一下图2和图4会发现:图2中有3个除法运算,而图4中有1个除法运算,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从C源代码上很容易看出来:就仅仅因为图1中的宏定义没有被括号括起来,而图3总的宏定义被括号括起来了。。。

        也就是说:加括号的宏定义在编译器被求值了,之后参加for(i=0;i<(n/MAX_DELY);i++)中的运算的MAX_DELY直接就是一个整数;而不加括号的宏定义在编译期不会被求值,带入for(i=0;i<(n/MAX_DELY);i++)运算的MAX_DELY是一个表达式。。
        但是,在for(i=0;i<(n/MAX_DELY);i++)表达式中带入MAX_DELY的表达式还不是最糟糕的,毕竟运算结果还是正确的,只是运算速度慢了些——没有在编译期求值。可是如果在SysTick_Config((n%MAX_DELY)*N_PER_MS);表达式中带入MAX_DELY的表达式就惨了,因为你的计算结果会是错误的。。。

        求教大侠、前辈,这是什么情况啊???
        宏定义中会不会编译期求值啊???不知道IAR和GCC会不会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可以肯定,编译器开优化,肯定是 (尽可能) 编译期求值。

O0是最低优化等级,基本可认为就是关闭优化。

如果楼主 在乎 编译期求值和运行时求值这点速度,代码差别,
那么建议 楼主 应该锻炼下 在最高优化下写程序。

网友:
宏定义中会不会编译期求值啊???

会。

这个很正常啊。运算符等级一样,就是按照Left to Right运算了。
你加了括号,提升了优先级,当然就先算优先级高的,而括号内的正好全是宏,就编译时求值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主题在于:运算符优先级。

网友A:
预编译的时候,先会把#define定义的东西直接代替到定义的地方,然后再看每个地方是不是常数运算,是,就会在那个地方直接算出结果。你上面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有括号时,那个是可以先算出来的。而没有括号时,因为要先计算变量与其中一个常数,所以不会被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编译的时候,先会把#define定义的东西直接代替到定义的地方,然后再看每个地方是不是常数运算,是,就会 ...

偶,原来是这样子啊!!!

我一直都以为是:先给宏定义求值,然后再对宏进行替换。。

原来是先宏定义替换,然后再进行常数求值,,如果是这样就讲的通了,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即使我把优先级开最大,没有括号时下面那个带%的运算的运算结果也得是错误的。。。

我先去试试去。。。

谢谢大侠指教啊!!!

楼主:
果然,我刚刚试过了,如果宏定义中不加括号的话,不管优先级设为多大,对于SysTick_Config((n%MAX_DELY)*N_PER_MS)计算结果总是错误的。。

这也就验证了4楼banyai大侠所说的:先进行宏定义的完整原始替换,然后再进行编译期常数运算。。

这样看来,无论如何,给宏定义加上括号括起来才是正确的做法,否者使用宏时十有八九是要出问题的。。。

感谢4楼banyai大侠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2012-08-17):
预处理替换肯定先于编译器常量值替换

网友(2014-07-28):
原来如此,楼主好有探求精神!
mark.

网友B:
宏在预编译时期就处理了

优化是在编译时候处理的

前几天刚刚看到一个这样的宏:

#define extern
#define inline

然后extern和inline关键字就给“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在预编译时期就处理了

优化是在编译时候处理的

extern可是C语言关键字啊,这用法太残暴了,,颠覆认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extern可是C语言关键字啊,这用法太残暴了,,颠覆认知。。

这也说明了 预编译#define 只是替换而已

#if #ifndef #ifdef 这些才会涉及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