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0~100V,衰减为0~2v,阻容分压的方式输出波形有问题?

楼主(2012-04-13):
我现在有一个单脉冲电压波形,输入为0~100V,想衰减为0~2v,我采用了阻容分压的方式,但是输出波形有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这个脉冲是一个8/20US的波形!请高手赐教!

楼主:
备注一下哈!第一个图是分压原理图,第二个图是输入波形图,第三个是分压之后的波形,这个波形进入AD之后严重影响采样结果

网友:
先拿个脉冲1K-10K校准你的分压补偿电容

楼主:
首先感谢你!我的信号发生器用的是1K~1M的,我在好几个频率下都校准了的,但是拿到真正的实验台上,效果就变的很差,这个对这些元件有没得什么要求哈!我在输出端直接接示波器,输出的波形比较差!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是按照50倍衰减做的,但是为什么我测试的输出都没有衰减到50倍呢?可调电容调到一定的时候衰减比就下不去了,是不是我的这个参数还是有问题哈?谢谢了
要是你们那位有以前用过的电路的话,麻烦发一份到邮箱里哈!谢谢zhang999666@126.com

网友A:
zjp19992001现在做得什么样了???是不是用ADS830E

楼主:
我不是做示波器,我是做一个采集系统。前后都做好了,就中间这个衰减有点问题哈!那个帮忙分析分析哈

楼主:
图一中R1为1M,图中整错了哈!
顶起来撒
兄弟们

网友:
把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
原理图就是上面那个哈!输入输出波形也就是上面那几个!我的输出波形是用示波器直接测试的那个原理图的输出端!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今天测试有一个发现:在这个测试的过程中地线上有一个干扰信号,这个信号叠加在了我的测试信号上,导致分压之后的波形变化。我的这个信号时利用雷电冲击台产生的(即高电压短接产生),请问这种地线上的干扰能不能抑制或消除。能不能使用磁珠或电感的方式隔离地线????地线上的干扰波形如图:

楼主:
就是用的ADS830E做的

楼主:
沉了沉了

楼主:
处罚我认了,可惜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急!!!

网友:
把C1去掉

楼主:
请问一下把这个去掉有什么效果呢?这个C1应该是不得影响后面的波形哦!我现在分析就是产生了一个共模干扰!麻烦仔细帮我看看哈!先谢过了
我明天把这个电容去掉在试试!

网友:
你的输入信号中有直流成分,C1把直流去掉了,就成了你看到的样子

网友:
C1 在交流输入的时候是个电抗器.    你要把它的阻抗也要算到你的衰减比例当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zjp19992001现在做得什么样了???是不是用ADS830E

我用的是ADS830E,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