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开关电源,求帮助

楼主(2012-04-13):
想自己手工做一个简单的可以入门的开关电源,但是没有思路,变压器怎么绕啊用哪种骨架啊,用什么电路啊什么的,大家帮忙指点下,多谢了!

网友A:
第一步,买个成品开个电源来把原理图画下来分析下电流流程,控制过程;第二部,熟悉下高频变压器原理,第三步,改输出电压,比如9v改5v,或12v,你基本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买个成品开个电源来把原理图画下来分析下电流流程,控制过程;第二部,熟悉下高频变压器原理,第三 ...

好的我试试 谢谢指点

网友B:
先学会理论计算,然后会绕变压器,注意同名端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会理论计算,然后会绕变压器,注意同名端别错了

哦  好  谢谢!

网友:
先要看电源功率,然后选芯片和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