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MCU的扰动法太阳能电池板最大功率控制电路

楼主(2012-04-13):
此电路仅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我没有实际去做过。
一般的太阳能电池板最大功率控制器都是用MCU来控制的,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电路实现最大功率的控制呢,因此我构思了这个电路与大家分享。

模拟电路能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件参数的选择,因此该电路的很多参数在实际制作中是需要修改的,比如扰动量多大合适,电流反馈取样值多大合适,误差输出的滤波电容C4取多大合适等。

网友:
还是将图片发个附件的好,这个样子,是好东西,但是看起来费劲的很啊。
看看就没兴趣看了。

楼主:
直接点击图片就能看到大图了。

楼主:
如此石破天惊的帖子居然没什么回应,悲哀,我老了。

网友:
呵呵,我还没看懂,先顶一下,下班再看!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计算电压电流的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A:
MPPT追踪的是最大输入功率点,楼主采集的是输出电压和电流,得出的最多是输出功率,但LM2576的效率随输入电压而变化,输出功率不能直接反映最大输入功率,所以这个电路应该无法实现MPPT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PPT追踪的是最大输入功率点,楼主采集的是输出电压和电流,得出的最多是输出功率,但LM2576的效率随输入电 ...

反正要的是最大输出功率,达到目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要的是最大输出功率,达到目的了吧?

呃,好像也对。

网友:
留着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