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 51单片I/O 带负载能力

楼主(2012-04-13):
我现在用单片控制一个由CD4000系列芯片组成的电路,单片机工作是5V,而需要受控的电路是12V的,今天直接用单片机I/O驱动根本不行,想问问各位大侠们,有能把单片机I/O提高到12V的芯片吗。另外说下光耦不行。接上后5V直接落到1V。在线等!!!!!

网友:
用三极管啊~

网友:
单通道 三极管或者MOS管
多通道 驱动块

网友:
光耦做电平转换也是可以的
LZ说光耦不行 应该是电路设计上存在问题

网友:
io-》光耦-》要多少v都可以

io-》推挽-》mosfet 大电流

或者上述结合,

网友:
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A:
用CD4049/50电平转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D4049/50电平转换也行

4049 底电平输入输出可以变高,但高电平输入,输出电压拉不下来!!难道要接什么上拉,下拉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
你可以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受控电路用7812供电。

网友:
三级管就可以,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ULN2004或者2003

网友:
用光耦要串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4049 底电平输入输出可以变高,但高电平输入,输出电压拉不下来!!难道要接什么上拉,下拉电阻什么的吗 ...

你找详细的资料看一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用类似ULN2803的片子就可以,大电流回路吸收,12伏容忍!

网友:
用反相器就好了

网友:
用达林顿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