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透明传输模式下如何通过DTU进行设备识别

楼主(2012-04-13):
百度搜素“在透明传输模式下如何通过DTU进行设备识别”,看了下面的说法,还有点不确定
如果我用透传模式的话,是不是需要传输一条注册信息,让服务器知道当前IP对应的设备ID?
也就是说每次DTU开机都需要先发一条注册信息 例如 $123,表示设备ID是123,服务器就记住了,以后每次这个IP发来的信息,设备ID都是123?

进一步想问一下,透传模式下,是不是服务器只能接收到发送的数据和设备IP地址端口两个信息?还有别的吗?

网友:
"每次DTU开机都需要先发一条注册信息 例如 $123,表示设备ID是123,服务器就记住了,以后每次这个IP发来的信息,设备ID都是123"
你自己都回答了啦

TCP就这么做,UDP就不OK

楼主:
我现在有点糊涂了,是不是透传模式有两种ID识别的方式:
1、每条信息里都带设备ID信息,自然就知道ID了,不过每条信息都带个ID有点浪费。
2、每次DTU开机都需要先发一条注册信息 例如 $123,表示设备ID是123,服务器就记住了,以后每次这个IP发来的信息,设备ID都是123。这种方法有个前提是服务器是能知道信息是从哪个IP来的。

请问哪种是主流?除了这两种方式还有别的吗?

网友:
方法2才是主流
方法1没什么人用的,要是你的数据中不行也出现和ID号一样的内容,那不是没法识别了?而且网络是以流方式收发,以包方式是底层的事情,应用必须以流方式,否则,业务代码非常不好写的

你只要连接到服务器,服务器就知道你的IP和端口的,这是IP的规范,至于如何获取,那是Win32/Linux/OSX的API事情,并非嵌入式系统的范畴

网友(2012-07-22):
谁有DTU的透传程序让我浏览一下好不!

网友:
深圳有家公司做DTU200的透传功能,除了数据透传外,还可以接受远程配置,就是数据中可以接受再次配置的指令,以及查询,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