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推荐一个千兆网的芯片

楼主(2012-04-13):
大家好 请大家推荐一个千兆网的芯片 做起来比较简单的最好了 集成度越高越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不清楚,帮顶! Intel 82599??

网友A:
要phy还是controller?什么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phy还是controller?什么接口?

我应该都需要做    接口的话 我想用rj-45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cmos传并行数据过来 然后我用千兆网传到pc上面 以前没接触过 所以现在不清楚我应该怎么做。。 请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e..我是说你和mcu连接用什么接口
如果你的mcu内嵌mac,那你需要用phy芯片
mcu没有内嵌mac,你外联网络芯片,就需要带mac控制器的网卡芯片,这个接口16bit/32bit/SPI的都有,看你想怎么用了

网友B:
LZ是做项目还是自己练手,可以先拆几个同行的产品先研究下。
想要开发方便,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去找开发板了。
不过带千兆以太网收发器的FPGA开发板都不便宜。

网友:
IP1001,台湾生产,便宜,100/1000自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e..我是说你和mcu连接用什么接口
如果你的mcu内嵌mac,那你需要用phy芯片
mcu没有内嵌mac,你外联网络芯片, ...

您好 16bit/32bit 指的是并行接口吗? 以前从来没做过 现在都不太清楚整个系统的流程  现在在看计算机网络的书籍
我是准备用fpga控制的 但是不知道千兆网芯片需要选择哪种 然后fpga实现哪些功能 如果千兆网芯片集成mac是不是好做一些?
您能简单的说说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做项目还是自己练手,可以先拆几个同行的产品先研究下。
想要开发方便,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去找开发板了 ...

是导师给我的项目 。。。。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找个集成度越高越好的芯片 我自己的工作少一些的

网友:
百兆以太网的比较多。。。。。。。
现在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百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导师给我的项目 。。。。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找个集成度越高越好的芯片 我自己的工作少一些的   ...

时间不紧就把设计要求,项目指标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紧就把设计要求,项目指标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方案……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200W像素的CCD相机,帧率为14帧/s ,共12位的并行数据。用实验室之前做的usb的设备可以传输 并在PC端得到了图像

然后老师让我把这12位的并行数据用千兆网传输到PC端,并在PC端得到图像。PC端的软件我不用写 ,我只需要把前端的硬件部分做好就行了

百兆以太网最大也就10MB/s吧 ,CCD相机输出的数据量比较大 ,所以考虑使用千兆以太网 ,对于做好后是否能达到传输速度的极限这个我没有要求,只要把图像数据传输过去就行了

楼主:
有没有像百兆网芯片DM9000 这样的比较常用的 集成了phy和mac的 千兆网芯片?

网友A:
这样的需求,用dsp比较合适,TI的DM64x,内嵌mac的,接个千兆PHY就ok了,比如88E1111

用FPGA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需求,用dsp比较合适,TI的DM64x,内嵌mac的,接个千兆PHY就ok了,比如88E1111

用FPGA太麻烦 ...

主要是不会DSP 现在学来不及了 我下半年就要找工作了 现在只会些 fpga 而且我的ccd也是用fpga控制的 这样省了些器件 直接用就行了
能不能推荐一个比较好做的芯片?是不是phy+mac的芯片更方便一些?谢谢了!!!

网友B:
正在写DM9000的IP,
集成phy和mac的千兆芯片我还真没见过,
见过一个marvell的88e1111 phy + 三态以太网MAC(IP)方案的FPGA开发板,xilinx的vertex5的芯片。
教育价只要5000+,altra的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做好了一个200W像素的CCD相机,帧率为14帧/s ,共12位的并行数据。用实验室之前做的usb的设备可以 ...

你可以计算一下:

100Mb/s=12.5MB/s,200W的图像不压缩就是2M×3B×14/s,看来千M是必须的,不错不压缩就传输的方案我觉得毫无用途啊,谁也耗不起啊。

200W也就是1080P,如果压缩,这速率的话,10-30Mbit/s绝对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计算一下:

100Mb/s=12.5MB/s,200W的图像不压缩就是2M×3B×14/s,看来千M是必须的,不错不压缩 ...

要求就是传输原始的数据 不压缩的 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案来实现了 。。。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写DM9000的IP,
集成phy和mac的千兆芯片我还真没见过,
见过一个marvell的88e1111 phy + 三态以太网MAC ...

刚看了一片论文 是88e1111+ax88180 然后ip自己写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求就是传输原始的数据 不压缩的 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案来实现了 。。。求助!!! ...

压缩我不会,对视频处理不懂的,可以选择h.264压缩一下。

视频不压缩,根本没法在网络中传输,就算能传输,拿什么去处理和存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片论文 是88e1111+ax88180 然后ip自己写 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自己写ip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ip不现实

看的论文是用mcu移植uip协议栈
那应该怎么办呢? 您能介绍个方案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缩我不会,对视频处理不懂的,可以选择h.264压缩一下。

视频不压缩,根本没法在网络中传输,就算能传 ...

传输给pc端 然后又pc进行处理 我只负责传输数据

网友E:
powerpc有这样的芯片,带mac,自己配个千兆的phy就可以了。mpc8315,mpc9349

网友F:
搞个带千兆网的Mini-ITX Atom板就完事了,几百块钱而已,爱无损传输也行,爱H.264也行,比你用FPGA DSP什么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werpc有这样的芯片,带mac,自己配个千兆的phy就可以了。mpc8315,mpc9349

我没用过powerpc芯片 不太熟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带千兆网的Mini-ITX Atom板就完事了,几百块钱而已,爱无损传输也行,爱H.264也行,比你用FPGA DSP什么 ...

主要是我还需要和我的ccd相机搭配起来 用凌动这个有点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输给pc端 然后又pc进行处理 我只负责传输数据

fpga不做处理,太浪费啦,我觉得压缩比实现以太网转发简单多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还需要和我的ccd相机搭配起来 用凌动这个有点麻烦啊

你不是说USB可以传到PC了吗?那就USB传到Atom,然后Atom再通过GbE发出去嘛,甚至直接在Atom上处理不就行了。

网友G:
88E6185  10端口千兆以太网芯片不知这个是否可以

网友H:
altera 好像有千兆MAC的IP,我还没怎么看明白

有的LED控制卡就是FPGA加千兆P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不做处理,太浪费啦,我觉得压缩比实现以太网转发简单多啦。

老师要求 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说USB可以传到PC了吗?那就USB传到Atom,然后Atom再通过GbE发出去嘛,甚至直接在Atom上处理不就行 ...

我是想用千兆网代替usb传图像数据给pc

楼主:
引用 网友G:
88E6185  10端口千兆以太网芯片不知这个是否可以

我再看看数据手册 谢谢!!! 能不能推荐个实现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altera 好像有千兆MAC的IP,我还没怎么看明白

有的LED控制卡就是FPGA加千兆PHY ...

好像是有 不知道是不是免费的啊 破解版的能用吗?

楼主:
能推荐个用fpga实现千兆以太网的方案吗?

网友I:
用千兆以太网不好弄吧   PCIe行不  有硬核可以用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千兆以太网不好弄吧   PCIe行不  有硬核可以用  很方便

pcie不方便啊 我是需要传数据给pc

网友I:
pcie很方便    一块FPGA芯片就搞定了   芯片里面有PCI硬核,CPU软核,程序都是现成的,PCIe调试一下就能用,连外面的控制器都省了
PCB也简单  比你千兆以太网N个芯片好弄多了
但是只能插在主机上,不能传输比较远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ie很方便    一块FPGA芯片就搞定了   芯片里面有PCI硬核,CPU软核,程序都是现成的,PCIe调试一下就能用, ...

主要是我不用pcie的接口 呵呵 基本就是把并行数据用网口传输到PC机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需求,用dsp比较合适,TI的DM64x,内嵌mac的,接个千兆PHY就ok了,比如88E1111

用FPGA太麻烦 ...

主要是DSP不会啊。。。 您能推荐个FPGA的方案吗? 分别用PHY、MAC、TCP/IP的芯片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写DM9000的IP,
集成phy和mac的千兆芯片我还真没见过,
见过一个marvell的88e1111 phy + 三态以太网MAC ...

请问一下 dm9000的IP您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 ucos软核吗?

网友:
还是 USB3.0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dm9000的IP您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 ucos软核吗?

EDK里有一个外设控制器核(XPS_EPC),和DM9000的CPU接口相连,然后就是自己写DM9000的驱动了。
这货只能跑100M,简单应用是可以了。

网友J:
以太网芯片88E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K里有一个外设控制器核(XPS_EPC),和DM9000的CPU接口相连,然后就是自己写DM9000的驱动了。
这货只能 ...

你用的是xilinx的fpga 我只用过altera的 能不能加个qq 请假一下 我的qq:317516174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太网芯片88E1111

我也准备用这个 就是不知道mac和tcp ip怎么实现

网友:
MAC层有原厂提供的IP,加上CPU软核,然后移植linux系统,实现网络协议栈,或者用原厂提供的网络协议栈。
自己写一个ARP协议,部分的ICMP协议,和部分UDP协议也是可以做到的,这样程序执行效率高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写DM9000的IP,
集成phy和mac的千兆芯片我还真没见过,
见过一个marvell的88e1111 phy + 三态以太网MAC ...

sp605   上面有这个88e1111 phy

  但是xilinx的IP只支持10M/100M以太网

网友:
EDK里面有一个 xps_ll_temac 核,支持10M/100M/1000M三速以太网,免费的

网友(2012-07-05):
能做到多少吞吐效率是关键,做到50%就厉害了!
实在没办法可以自己定义协议层,fpga+mac就容易做到90%!

网友:
网上有篇文章可以推荐看看 《用AX88180和FPGA实现千兆网——460Mbit/s实现》

网友:
RTL8363S,带有MAC与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