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个带消息机制的单片机操作系统

楼主(2012-04-13):
          这个系统很容易移植到别的单片机上

               具有一些C语言基础的,只要1,2天就可以直接上手使用,之后自己可以直
        接调试。
        很多朋友都感到这套系统简单易学,性能不错,尤其是它舍弃了对于单片机51来讲是
        华而不实的RTOS,而又不是采用一般大家平常的大循环设计,并且他引入了手机设计中非
        常重要的平台的概念(DP51为其硬件平台),系统的内核类似于RTOS,内部又有消息
        机制,特别灵活,并且支持消息的优先级。
        他们希望我把他推广,今天本人做了一些修改后把他介绍给大家。

               介绍:
        很多人往往为了用RTOS而用RTOS,其实很多很多的项目
        一般的设计都已经可以了的,RTOS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对于一般的设计思路,往往要
        做很多的工作,甚至整个软件的结构不知道怎么搭建,McuSystem主要就是解决以上的
        问题提出的,真正为实用服务的一个系统,它全部用C语言编写,结构非常清晰,核心
        是它的消息机制,解决很多普通设计中的一些问题,包括并发事件问题。并且这个消息
        还支持优先级。我相信只要具有一般C语言水平的都能很快的看懂。
        系统用Source Insight做编辑,keil为编译,DPFLASH下载,这个成了标准配置,目录
        建在D:\MCU51\。这个程序是让大家去修改,以适合自己的平台用。
        现在简单的说一下文件的构成:boot.c是入口程序,define.h是一些宏定义,system.c
        是系统内核,包括节拍,消息都在这个里面,routine.c为例行程序,如键盘,数码管
        显示都在这个里面控制,键盘是采用扫描的。
               面向对象:
        中等规模的系统,代码一般在2,30K,
        初学单片机并且想更上一层楼的,或者有些基础,想减少工作量的。

网友:
对于消息机制还没有正式运过,借次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A:
感谢大侠!请教能否说一下具体怎么使用么?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时间触发的合作式调度器,再学习这个~

网友:
下载来学习一下,最近也在学习一套带消息的微系统

刚看了一下。04年写的,历史悠久

网友:
LS推荐下资料了,我写代码一般喜欢用事件与消息触发机制,类似这个 感觉很好用的

网友:
目前喜欢用时间触发的,看看消息触发是啥样的,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侠!请教能否说一下具体怎么使用么?

从system.c的Timer2Server慢慢看吧
/******************************************************************************************
*函数名:                Timer2Server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描述: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每5ms进入一次
*编写:                        王绍伟
*版本信息:                V1.0                        2003年8月15日
******************************************************************************************/
static void Timer2Server(void) interrupt 5 /*不要带指定寄存器,否则将产生移位指令出错*/
{
        ET2 = 0;
        TF2 = 0;                        /*状态位必须得清除,否则中断占用时间很长*/
        /***************/

        smart_timer_server();        /*r进行智能时钟服务程序*/

        if(++RTCCounter == 200)
        {
                RTCCounter = 0;
                rtc_soft_routine();                        /*定时器例行程序*/
        }

        routine_process();                /*r运行例行任务程序*/                       键盘扫描与数码管显示,
        /****************/
        ET2 = 1;
}

网友:
消息机制,一定要下下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收一下, 慢慢看 谢谢了

网友:
单片机的操作系统,还真的想学学,收下了

网友B:
能否举个小例子说明下撒

网友:
下了,学习一下

网友:
好,,,,众里寻他千百度啊。。。。。。拿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举个小例子说明下撒

       routine_process();         数码管显示程序改一下,当然也可用液晶
static void Timer2Server(void) interrupt 5 时钟节拍改一下,基本上就可运转了。
其他功能自己再慢慢加

网友:
复杂么?靠谱么?

网友C:
谢谢了,先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先收下了

很简单,很好学

网友(2012-05-17):
留下。学习。要是有人详细讲解下就太好了。

网友:
这个是王绍伟写得吧,一直在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
这个太好了,下来学习了,多谢!

网友:
很适合小容量单片机,但要熟练需要时间消化.

网友(2014-10-23):
看了下,非常实用,谢谢

网友(2014-12-20):
非常不错。代码看起来很爽。。高手。建议初学者多琢磨一下这个,很有好处的

网友:
专门在电脑登录上看一下

网友:
学习。要是有人详细讲解下就太好了。

网友:
嗯!有味口。

网友:
简单的功能没有必要上操作系统的

网友:
看上去蛮不错的下载来学习啊

网友:
涨姿势了,下载看看

网友(2015-02-03):
mark  带消息机制的单片机操作系统

网友:
哈,老帖被翻出来了,不过我觉得非主流操作系统还是少碰为妙,不然有问题都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2018-04-09):
下下来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写单片机程序这么多年, 一直不明白消息机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
MARK下。有空学习看。

网友:
记号一下,之前看过农民讲习所的通用程序例子不知道是否相似。谢谢楼主!

网友:
下载学习下,看看有啥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