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手持设备,打算用Qt4,求推荐CPU

楼主(2012-04-13):
做一手持设备,打算用Qt4,求推荐CPU

9261有掉“小卡”的感觉。

求推荐,工业级,价格别太贵。

本打算用ATMEL的9G45,可以现在A8都满天飞了,真不知道用什么好了,DX们推荐一下。

网友:
考虑PPC也不错啊。

楼主:
PPC放到手册设备上不大靠谱吧。
PPC不太了解,功率能做的比ARM还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C放到手册设备上不大靠谱吧。
PPC不太了解,功率能做的比ARM还低么?

PPC注重的性能 功耗相对较大;
手持的话感觉2440就可以吧,9261卡的话,基本上换400mhz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准备采用Arm板?上Linux系统?

网友:
9G45挺好的,价格也不贵,性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C注重的性能 功耗相对较大;
手持的话感觉2440就可以吧,9261卡的话,基本上换400mhz的就差不多了。 ...

要是光考虑主频,那我比较中意9G45.
做的工业级设备,三星的还是不用了。

网友:
2416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