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loat运算, 怎么这么怪呢....

楼主(2012-04-13):
求教大家,计算时,按方法一,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如果合起来写,得到的结果不对,,,,,,是为什么啊.....
方法一:

        fTmpCcr = (float)g_ilCalResult[CFlashData.CPwm.m_ucChnnl[i]]*(float)CFlashData.CPwm.m_unFullXs[i];
          fTmpCcr /=(float)CFlashData.CPwm.m_ucRang[i]*g_ilPwmOutUe[CFlashData.CInputPara.m_ucVolUe]*0.01;
            fTmpCcr += (float)CFlashData.CPwm.m_unZeroXs[i];

方法二:
       fTmpCcr = (float)g_ilCalResult[CFlashData.CPwm.m_ucChnnl[i]]*(float)CFlashData.CPwm.m_unFullXs[i]
        /(float)CFlashData.CPwm.m_ucRang[i]*g_ilPwmOutUe[CFlashData.CInputPara.m_ucVolUe]*0.01 + (float)CFlashData.CPwm.m_unZeroXs[i];

网友A:
您了是想累死单片机吗?
吧数据拆开了分别计算吧,可能会浪费点RAM,但是保证了计算的准确度。
同样的问题在整形计算的时候也遇见过。
因此采用分开计算。
具体愿意未知,猜想是单片机自身预算能力与编译软件在译码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了是想累死单片机吗?
吧数据拆开了分别计算吧,可能会浪费点RAM,但是保证了计算的准确度。
同样的问题 ...

谢谢啊,那写flOAT运算语句一般写多长有没有规定啊。。。
写多长算长啊。。。。
3Q

网友B:
没本事保证合起来运算顺序(优先级)正确就不要合起来写。
要么就多加几个括号。

分开写不代表就效率低, 合起来写也并不见得会效率高。
没人规定一行最多写多长,但一般终端只有80字符,所以很多软件在80字符处会有个细线。

其实,可以把整个源文件都写成一行(html代码里面经常有这么干的,省流量)。

网友B:
优美的代码错落有致,你的代码不管方法一还是方法二,直接头晕。

网友C:
方法二的运算顺序变了:
fTmpCcr = (float)g_ilCalResult[CFlashData.CPwm.m_ucChnnl[ i ]]*(float)CFlashData.CPwm.m_unFullXs[ i ]
/((float)CFlashData.CPwm.m_ucRang[ i ]*g_ilPwmOutUe[CFlashData.CInputPara.m_ucVolUe]*0.01) + (float)CFlashData.CPwm.m_unZeroXs[ i ];

加上红色字标示的一对括号后,运算结果就能与方法一保持一致了。
或者可以不加括号,但需要把这对括号中的所有“*”改为“/”。
要知道,乘法的优先级并不比除法的高,它们是一致的,结合顺序是从左到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二的运算顺序变了:
fTmpCcr = (float)g_ilCalResult[CFlashData.CPwm.m_ucChnnl[ i ]]*(float)CFlashD ...

谢谢啊...
我先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但在我看来,乘除谁先谁后不都是一样嘛......
为什么"/"后面的要加括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美的代码错落有致,你的代码不管方法一还是方法二,直接头晕。

呵呵
其实我的变量名称长点儿...
分开写的话就是完成加,减,乘,除之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先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但在我看来,乘除谁先谁后不都是一样嘛......

a = 36;
a /= 2*3;
这里最后相当于a = 36/6 =6,也就是相当于a = 36/2/3 = (36/2)/3

但是如果你这样写:
a = 36/2*3
那就相当于a = (36/2)/*3了,最后的结果就不是6、而是5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 36;
a /= 2*3;
这里最后相当于a = 36/6 =6,也就是相当于a = 36/2/3 = (36/2)/3

eduhf_123
太感谢了....
原来式子写错了....
真的明白了,
呵呵................................
我还以为分开写和合起来不一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本事保证合起来运算顺序(优先级)正确就不要合起来写。
要么就多加几个括号。

此楼是正解!

网友D:
让单片机去float,又费资源,又耗时钟周期!我在Atmega8上试过简单的浮点运算,生成的代码量惊人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单片机去float,又费资源,又耗时钟周期!我在Atmega8上试过简单的浮点运算,生成的代码量惊人哪 ...

谢谢啊,我试着改为整形计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单片机去float,又费资源,又耗时钟周期!我在Atmega8上试过简单的浮点运算,生成的代码量惊人哪 ...

         你好,我这样子改结果也是对的,帮我看看,跟前面float计算哪个效率高啊.谢谢
    fTmpCcr = (int32)((int64)(g_ilCalResult[CFlashData.CPwm.m_ucChnnl]*((int64)CFlashData.CPwm.m_unFullXs)*100)
         /((int32)CFlashData.CPwm.m_ucRang*g_ilVoltageUe[CFlashData.CInputPara.m_ucVolUe]) + CFlashData.CPwm.m_unZero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