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1成功下载但是要好久才能配置到Cyclone中,求助~~~

楼主(2012-04-13):
本来设计板子的时候,忘记将FPGA中的NCSO和ADSO引脚与配置芯片的引脚连接,于是发现后飞线过去,做了三块板子,其中一块飞线之后能正常工作。另外两块,都能成功下载文件到串行配置芯片中,但是一块的情况是上电之后要隔数分钟之后程序才能工作(那块正常工作的一上电就工作了啊),另外一块下载文件到EPCS中后,FPGA根本不工作。测试那个数分钟后工作的板子,CONF_DONE在上电后为低电平(应该为高的啊),在FPGA运行后,那个引脚就为高了。另一块根本不工作的板子的conf——done引脚一直都是为低。其他的电路连接我仔细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会这样啊,求高手解答啊!
如果是连接问题,那为什么有个板子上电后数分钟,板子才运行啊!能够运行不就说明连接没有问题嘛,郁闷当中~~~~~~

网友:
这个难说了,硬件和软件就是不一样。当时我整个串口,开始调试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问题,就是死活不能收发数据,但是我把两个管脚直接连起来,一切正常。第二天我检测了一下时钟,发现FPGA没有主时钟。然后就不用我说了吧。
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FPGA的时钟是否正常。从你的情况看,等数分钟的那个应该是系统时钟过低(注意!!和配置时钟不是一回事!),另一个应该是根本就没有系统时钟。

楼主:
呵呵,昨晚快关门了才发帖,其实我的那后两个板子在JTAG模式下都没有问题的,下载的很顺畅,运行的也不错啊~~~谢谢LS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配置电路参考的官方设计,直接烧写一切正常,配置芯片烧写正常,但是上电自动配置就是不成功,PCB线路连接也没问题。
苦恼了几天,发现是FPGA输出给配置芯片的时钟线上的一个旁路电容引起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电容导致的时钟边沿斜率不达标,去掉就好了。
xilinx的芯片,
个人经历,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我看了下我的pcb发现并没有那个相关的电容,实在不行就当实验板用了,没办法了,也看了好久,决定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