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输出5V、300ma左右常用DC DC,供电电压12V

楼主(2012-04-13):
请大家推荐输出5V、300ma左右常用DC DC,供电电压12V。
要求重用,并且不要太贵啊!

楼主:
要求常用,不是重用啊?向大家请教还有错别字,就过分了!

网友A:
MC34063
比LM2576 LM2596 便宜

网友:
LM7805不行吗?或者78L05不行吗?

网友B:
7805从12v转5v都可以烧鸡蛋了

网友C:
LM317够常用了吧?
7805则不行,好像只有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5从12v转5v都可以烧鸡蛋了

12V转5V完全没有问题。极限输入电压36V。
温度取决于电流。

网友B:
我都试过了,手都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34063
比LM2576 LM2596 便宜

MC34063是开关电源吧?那个外围貌似有点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试过了,手都烧糊了

我用过22V交流整流后(约30V直流)加到7815,压差有15V,很正常。

楼主:
这么多热心人啊!我的意识是用开关式的,因为是数字电路,这样可以省能耗啊!

网友:
还是2596好,一直用,效率也不错,发热很小

楼主:
2596太大了,我的电路板比较小,再说也不需要那么大电流啊,我的200ma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7805从12v转5v都可以烧鸡蛋了

我们一直用7805接12V,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17够常用了吧?
7805则不行,好像只有100ma

7805是1A电流吧,78L05才是100mA。

网友:
看你做的东东是用在什么方面了,如果是要求高的工业产品方面,建议选用常见的LM2575,LM2576类的DC-DC,原装价格大概在12元左右,国产仿制品大概在6~7元左右;
还有就是MC33063(是工业级的,-40℃~+85℃)市场原装价格大概在2.5~3.0元左右
如果是自己用或民用,则建议选用MC34063,市场价格大概在0.5~1.5元左右.

网友:
推荐一个AOZ1212

网友:
推荐2596
300mA电流,直接用7805接12v,芯片会很烫手,可以试试12v->7808->7805,不过这个我没试过

网友:
用过ACT4070 4088都还好使

楼主:
输入为12-15V,输出 5V 200Ma足够了,建议是开关稳压模块,谢谢!

网友E:
为毛我总想推荐3R33呢, 因为是同步整流,3A输出, 一体化模块, 最关键的是,才0.8元 ,哈哈.

网友:
tps54331  3A 力源1颗零售价都低于5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直用7805接12V,没出过问题。

lz这个电流不小了,接上去发热会很严重。你们用的电流应该没他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总想推荐3R33呢, 因为是同步整流,3A输出, 一体化模块, 最关键的是,才0.8元 ,哈哈. ...

现在0.8买不到了吧

网友:
推荐一个AOZ1016

网友:
以前买的7805一般都是国产的,输出电流很小!eg.用它给1602供电烫的要命,后来发现了LM2576(开关电源),其散热量很小。。。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贵!
推荐LM2576。。。呵呵

网友:
MP1484~常用单片机电源,可以提供3A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总想推荐3R33呢, 因为是同步整流,3A输出, 一体化模块, 最关键的是,才0.8元 ,哈哈. ...

3R33体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3R33体积有点大

可是人家是带电感的, 如果用LM2596,  34063, 还不是一样要配电感 ,加上外围元件, 体积也差不多大了.

网友:
MP2259  SOT23-6, 要紧凑的话 12V输入 5V输出/300mA,
1平方厘米的PCB面积就够了,你感觉不到温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7805从12v转5v都可以烧鸡蛋了

没这么严重,2.1W加个散热片应该不是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这么严重,2.1W加个散热片应该不是很烫

这个300ma。12V输入,LZ明确说了面积很小 基本不用考虑线性电源了

网友:
MP系列还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