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大哥的FIFO串口发送机中我百思不得解的串口问题,大家

楼主(2012-04-14):
本人愚顿,求指点。。。

下面两张方法都可以完成实验...

第一张是特权大哥的代码:

第二张是自己写的,没什么大的区别,但正如图中说明一样,顺序很重要?
见图:

明白的指点下呗,谢谢

网友:
不是所有的代码次序都重要,关键是if()和else if()是有优先级的,这和软件类似,所以3被移到前面后就先执行3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if else自然只能放在过程块里顺序执行,但就本身程序而言改变下顺序应该能通了,可就是想不通,去EDN上不让上传不让发贴,不知怎么个情况,

楼主:
发现自己净问些不着边的问题,哈哈,熟悉串口的指点下呗!

网友:
看rtl,如果有问题必然就会有差别,这可能语言特性有关

楼主:
view RTL 的话我就更看得一头雾水了,新手新手...

网友:
代码不同,综合出来的硬件结构可能会不同,
RTL图可以作为辅助参考,看看综合结果是否与设计意图一致。

楼主:
我晕,原来我if...else if 的语法都没搞清楚,唉,现在明白了...
总之,一句话,else 总是跟它上面离它最近的if 相结合,当然排除begin...and块语句的情况

网友(2012-08-29):
其实有时候确实有点小错误。。。。。呵呵斗胆挑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