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通信协议我看不懂,有人能逐条解释一下?

楼主(2012-04-14):
/***************************************************************
通信协议:
        通信控制码:起始码(10101010,0xAA),结束码(01010101,0x55)
        病房编码  :特护病房(10111011,0xBB)
                    一般病房1(11001100,0xCC)
                                一般病房2(00110011,0x33)
        服务项目编码:病人要输液(01100110,0x66)
                                  病人要上卫生间(10011001,0x99)

***************************************************************/

#include<reg52.h>
#include"5110.c"

sbit KEY=P3^3;
sbit LED=P3^6;

unsigned char temp[20][2];//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char count=0x00;  //标志当前记录条数
unsigned char flag=0x00,DATA[4],i=0x00,flag1=0xff,flag2=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empp[]="**************";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245;i++);
        }
}

unsigned char add_temp(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b,i;
        if(count>=20)
        {
                return 0x00;
        }
        if(x==0xBB)
        {
                 for(i=0;i<count+1;i++)
                 {
                         if(temp[i][0]==0xBB)
                        {
                                continue;
                        }
                        else
                        {
                                a=temp[i][0];
                                b=temp[i][1];
                                temp[i][0]=x;
                                temp[i][1]=y;
                                x=a;
                                y=b;
                        }
                 }
        }
        else
        {
                temp[count][0]=x;
                temp[count][1]=y;
        }
        count++;
        flag1=0xff;
        return 0xff;
}

unsigned char del_temp()
{
        unsigned char i;
        if(count==0)
        {
                return 0xff;
        }
        else
        {
                for(i=0;i<count;i++)
                {
                        temp[i][0]=temp[i+1][0];
                        temp[i][1]=temp[i+1][1];

                }
                count--;
        }
        return 0x00;
}

void init_uart()
{
        SCON=0x5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TR1=1;
        ES=1;
        EA=1;
}

void serical_service()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om;
        if(RI==1)
        {
                EA=0;
                com=SBUF;
                RI=0;
                if(com==0xAA)
                {
                        i=0;
                }
                DATA[i++]=com;
                if(i==0x04)
                {
                        if(DATA[3]==0x55)
                        {
                                flag=1;
                        }
                        i=0;
                }
                EA=1;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num=0x00;
        init_LCD();
        LCD_clear();
        init_uart();
        LCD_clear();
        display_English_String(0,0,tempp);
        display_English_String(0,5,tempp);
        display_chinese_word1(10,2,16,4,0,0);
        delay_Ms(2000);
        while(1)
        {
                num++;
                if(KEY==0)
                {
                        delay_Ms(10);
                        if(KEY==0)
                        {
                                while(KEY==0);//等待按键释放
                                if(count>0)
                                {
                                        del_temp();
                                }
                                flag1=0xff;
                        }
                }
                if(flag==1)
                {
                        add_temp(DATA[1],DATA[2]);
                        flag=0;
                }
                if(flag1==0xff)
                {
                        if(count==0)
                        {
                                LCD_clear();
                                flag2=0x00;
                                LED=1;
                                display_English_String(0,0,tempp);
                                display_English_String(0,5,tempp);
                                display_chinese_word(12,2,12,5,0,0);
                        }
                        else
                        {
                                LCD_clear();
                                flag2=0xff;
                                display_English_String(0,0,tempp);
                                display_English_String(0,5,tempp);
                                if(temp[0][0]==0xBB)
                                {
                                        display_chinese_word(6,1,12,6,5,0);
                                }
                                if(temp[0][0]==0xCC)
                                {
                                        display_chinese_word(0,1,12,7,14,0);
                                }
                                if(temp[0][0]==0x33)
                                {
                                        display_chinese_word(0,1,12,7,24,0);
                                }
                                if(temp[0][1]==0x66)
                                {
                                        display_chinese_word(24,3,12,3,11,0);
                                }
                                if(temp[0][1]==0x99)
                                {
                                        display_chinese_word(12,3,12,5,40,0);
                                }
                        }
                        flag1=0x00;
                }
                if(flag2==0xff&&num<30000)
                {
                        LED=1;
                }
                if(flag2==0xff&&num>=30000&&num<60000)
                {
                        LED=0;
                }
                if(num>=60000)
                {
                        num=0;
                }
        }
}

小弟是新手,看不太懂,哪位大哥知道的话和我说说好么,最好逐条 解释

网友:
赶紧改标题吧....

网友:
很少有人能一句一句给你注解的,自己看,把自己看不懂的地方标注出来。这样才能提高。多看程序才能更容易看懂程序。

网友:
建议先到顶层学习学习。

网友:
就自己逐句慢慢看,大哥大姐都没有

网友:
你的程序注释也不写,大概思路也不写,怎么看你的程序,大哥!!

网友:
还要逐条解析啊   那里不懂的问下就行了啊 ,要逐条解析 除非你不懂C语言了

网友:
你老师也不会给你逐条解析吧

网友:
看见这样的程序就头大……

网友:
组课程设计吧?答辩吧?哈哈哈~

网友:
话说我只懂点汇编语言,爱莫能助啦。

网友:
改标题才是重点

网友:
根据if,while,for拆成程序块,再看每块的功能

网友:
是呀,c就是模块化,把它分开来看嘛,主函数里的那些调用的函数分别来看,估计没人会一条一条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