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手工焊MOS管BSS84、BSS138

楼主(2012-04-14):
最近有个板子上要用MOS管BSS84和BSS138,焊了近20个,能用的只有2个,出现的问题主要有:
1.导通状态下内阻很大,相当于一个几十千欧的电阻;
2.击穿。
第1种情况最多。焊MOS管时,电烙铁从电源插座上拔下了,人体通过摸水管放了静电。
请问大家平时是怎么手工焊MOS管的,有没有好的方法提高合格率?

网友:
先检查下这批次的MOS管质量问题。

网友:
我这量产板子维修更换BSS84只用一把防静电烙铁,就像焊接电阻电容一样,失误率很低的

楼主:
管子在焊之前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过,都是好的。不知为什么焊到板子上之后就有问题。

网友:
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容易焊坏的,烙铁接好地,不是带电操作一般都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别用金属或者直接用手碰触引脚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昨天板子上的元件都还是好的,今天焊一个坏一个,郁闷了。都怀疑电路的问题了。但是电路是最基本的,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使用电压为5V。

网友:
没这么严重的,上次焊了200个3205,手工焊接,没有任何特殊防护,没有任何问题,lz还是贴电路看看吧。

网友:
我贴一个电路,最初GS是没有加保护的,后来加了1Mohm电阻,依旧击穿。
我的示波器地线没接,电源是开关电源。会是示波器导致的吗?

网友:
上个月一个晚上加班焊了48个(分3次,每个板上有16个)2N7002,每次都活下来了一个,郁闷死了,最后发现没用手碰到的那个没坏,其他都用手给翻过来,再用镊子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