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进来看看LM2596的波形吧!

楼主(2012-04-14):
用LM2596-ADJ做了个电源,输入9V,输出4V,给一设备供电,设备平均电流500MA,峰值电流3A,电路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为什么那个47UH电感老是“吱吱”滴响,电感用的12*12*7的屏蔽电感,换成100UH的也响,换成环形的也一样。用示波器看lm2596第二脚波形如下图,请朋友们帮着看看哪的问题呀?

网友:
看波形,可能是开关管在开启时震荡了。你在C3旁并一个0.1~1u的瓷片电容试试,不行的话增大C3再试试。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裸露的电感 ‘可能是你的电感饱和了 达不到你要的输出电流,你换个线粗一点的电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裸露的电感 ‘可能是你的电感饱和了 达不到你要的输出电流,你换个线粗一点的电感看看。 ...

换了个环形的线径1mm的也一样的波形,换成100uh的波形会好点,不过也吱吱的响。

网友:
以我的经验,你选用的 取样电阻R1、R2精度偏低。建议改用1%以上的精密电阻。

网友:
等解决方案

网友:
输出电容加大

网友:
电阻阻值适量取大点

网友:
之前做过2576的电源,发现响的不是电感,而是2576!后来用手按住散热片就不响了
如果是电感响的话可以考虑往电感线圈滴浓松香水,有一定效果!

网友:

you probably want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datasheet before you power up any device.

网友:
首先,看下你的C1与C3,这两个电容很重要的,不要用那种便宜的,选用高频性能好一点的

网友:
电阻不是问题,不要考虑电阻的问题,我也玩了一年多的电源,还没有发现因为这个电阻问题导致电感叫的。如果电容没有问题,那就要考虑布线了,开关电源很重要的就是布线,如果你对模拟电路的布线没有什么经验的话,最后看看书吧,请教高手……

网友B:
你的那个波形感觉不对,后面震荡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波形感觉不对,后面震荡的厉害

是呀,频率也不对呀,怎么会500khz多,我把电感换成了150uh(151)的波形和频率就正常了。不过有时电感还叫,拿来买的2596小板做测试,电感也有声音,我感觉应该是我的设备工作电流太大的缘故吧。

网友:
波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负载轻时电流不连续,波形就是那样. 有叫声可能是布局不太好,有些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