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开关电源是否可以代替同容量的蓄电池

楼主(2012-04-14):
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开关电源是否可以代替同容量的蓄电池用在电瓶车上。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呢???

网友:
同容量指的是什么同呢?

楼主:
电池容量=开关电源容量(电压,电流相等)

网友:
实在没有看懂你要干什么

网友:
电池容量用的单位是Ah,而开关电源没这个指标。
如果替代的话,要了解设备的最大工作电流,开关电源的最大工作电流大于设备的才可以。

网友:
没搞明白问题。 电瓶车是移动的,交流电源怎么获得?抑或电瓶车活动范围小,拖电源线?

网友:
电池是储能设备,开关电源知识一个变压和整理的设备。你用开关电源替换电池,那开关电源的供电谁来提供?

网友:
貌似楼主要让电动车拖条尾巴来行驶?

楼主:
有尾巴不要紧,关键是是否可以代替。

网友:
电瓶可以瞬间提供超大电流,不知道开关电源可行不。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容量相同是什么意思。电池通常可以支持10C左右的放电。不知道开关电源行不行。

网友:
你把电平换掉 接个开关电源上去试 就知道了 ,12V的电平 就买个12V的开关电源吧,但是这个开关电源的电流要达到你需要的最大电流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尾巴不要紧,关键是是否可以代替。

我现在就用一个60V16A的电源测试电动车的600W电机,你说可以不可以代替电池呢

网友:
先把蓄电池通过逆变器变为交流220V,然后再接开关电源来给电瓶车供电不就不用拖线了么。
原理同达文西牌太阳能电筒!

网友:
可以,注意最大负荷的电流

网友:
在某些场合,我想是可以的,比如收音机,电脑···

网友:
汽车的电瓶打火时,你准备用什么电源替代呢?

网友A:

yes and no.

网友:
可以的,功率够就行,估计你要20A以上
我以前修车就是用开关电源测试的

网友:
电瓶可以瞬间提供超大电流,开关电源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and no.

其实很多问题就像小马过河,还得自己实践啊!

网友:
楼主是想搞有轨或无轨?,那玩意100多年前就是人家玩剩下的了。

网友:
电瓶的容量并不代表提供的功率,一般电瓶提供的瞬间电流很大,甚至大的很恐怖,但是开关电源的电流却相比很小咯,再说,开关电源能说容量吗??

网友:
不可以吧

网友(2012-05-19):
电瓶可以提供非常大的瞬时电流,开关电源应该是不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