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为什么DOUT无“数据准备好”的下降沿信号?在线等

楼主(2012-04-14):
ADS1232为什么DOUT无“数据准备好”的下降沿信号?在线等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Data;
  Data=0;

  PDWN_L;//复位ADS1232
  delayus(50);
  SCLK_L;
  PDWN_H;

  while(DOUT);//因为DOUT没有下降沿信号(数据准备好),程序一直就停在这里了,不明白啊~~~~

网友:
说得太少,没法帮忙

楼主:
就是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接法DRDY/Dout、SCLK、PDWN三脚接430,上电后PDWN拉低50us后再拉高,一直等待DOUT(输入端)。。。一直得不到转换结束信号(当DOUT由高变为低电平时说明数据准备好,然后可以读出AD的数据了),但是实际情况是DOUT一直是高电平~~~搞不明白额

网友A(2012-07-09):
/**********************************************************************
* 名称 : Ads1232Initl()
* 功能 : ADS1232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无
***********************************************************************/
void Ads1232Initl()
{
        Pdwn=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GainSelect(3);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增益设置为3--放大128倍*/
        Speed=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peed=0 10SPS  Speed=1 80SPS*/
        A0=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通道选择 Ain0-Ain1 差分式输入*/
        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拉高*/
        Scl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形成脉冲*/
        Pdwn=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启动转换*/
        Rdy=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等待数据准备好信号*/
}

网友B:
你的PDWM拉低复位之后,延时一段时间,还要拉上来啊,否则芯片一直休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DWM拉低复位之后,延时一段时间,还要拉上来啊,否则芯片一直休眠了! ...

我的PDWM拉低复位之后,延时一段时间,我的确~~拉高了....

PDWN_L;
delayus(20);
SCLK_L;
PDWN_H;
delayus(20);

while(D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名称 : Ads1232Initl()
* 功 ...

Speed, A0, Gain我的均由硬件给的,软件我只控制了PDWN, SCLK, DOUT三个端口..........问一下哦:
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拉高*/
Scl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形成脉冲*/
这个是必须必须的吗?  我的是在初始化中 直接给的 “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eed, A0, Gain我的均由硬件给的,软件我只控制了PDWN, SCLK, DOUT三个端口..........问一下哦:
Sclk= ...

你可以直接用我这个初始化程序!这个程序是我用在产品上的了!很成熟的程序了!其实ADS1232很简单了!只要电路没错的话!基本上不会有问题的!PS:ADS1232性能确实非常不错!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Speed, A0, Gain我的均由硬件给的,软件我只控制了PDWN, SCLK, DOUT三个端口..........问一下哦:
Sclk= ...

再则!你要用示波器看下,确认晶振是否起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用我这个初始化程序!这个程序是我用在产品上的了!很成熟的程序了!其实ADS1232很简单了!只 ...

恩,首先真的很谢谢你哦~~O(∩_∩)O。。。Thank you 咩
硬件电路部分我的木有接外部的晶振,是选用的他芯片内部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而出的问题呢???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long Data;
Data=0;

PDWN_L;//复位ADS1232
delayus(20);
SCLK_L;
PDWN_H;
delayus(20);

while(DOUT);//因为DOUT没有下降沿信号(数据准备好),程序一直就停在这里了,不明白啊~~~~

for(i=0;i<24;i++)
{
     Data=Data<<1;
     SCLK_H;
     _NOP();
     if((P4IN & BIT0))
         Data=Data + 1 ;
     SCLK_L;
}

P4DIR |=BIT0;//25个脉冲把最后一位输出后置高
P4OUT |=BIT0;

return  Data;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首先真的很谢谢你哦~~O(∩_∩)O。。。Thank you 咩
硬件电路部分我的木有接外部的晶振,是选用的他芯 ...

你接个4.9152M的外部晶振试试看!我接的外部晶振,但是却出现过 没焊接晶振时DOUT不拉低的情况!

网友:
楼上大神解决没有啊???我没接晶振可以收到数据但问题是··数据是错的·我没接负的参考电压

网友(2013-03-23):
希望楼主告诉一下最终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正头疼呢,为这事……

网友:
我的解决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原因是对PWDN操作之前没有拉低SCLK。当时排查了各种硬件原因,没问题后,锁定驱动程序,对照时序分析是发现了问题所在。

希望大家发帖子解决问题后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好对以后的人有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A(2013-11-20):
/**********************************************************************
* 名称 : GainSelect()
* 功能 : ADS1232增益设置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无
***********************************************************************/
void GainSelect(uchar Gx)
{
        switch(Gx)
        {
                case 0:Gain0=0;_nop_();Gain1=0;_nop_();                /*GAIN=1*/
                        break;
                case 1:Gain0=1;_nop_();Gain1=0;_nop_();                /*GAIN=2*/
                        break;
                case 2:Gain0=0;_nop_();Gain1=1;_nop_();                /*GAIN=64*/
                        break;
                case 3:Gain0=1;_nop_();Gain1=1;_nop_();                /*GAIN=128*/
                        break;
        }
}
/**********************************************************************
* 名称 : Ads1232Initl()
* 功能 : ADS1232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说明 : 无
***********************************************************************/
void Ads1232Initl()
{
        Pdwn=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GainSelect(3);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增益设置为3--放大128倍*/
        Speed=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Speed=0 10SPS  Speed=1 80SPS*/
        //A0=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通道选择 Ain0-Ain1 差分式输入*/
        Sclk=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拉高*/
        Sclk=0;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形成脉冲*/
        Pdwn=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启动转换*/
        Rdy=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等待数据准备好信号*/
        DelayNms(10);
}

网友(2016-01-17):
正准备选用ADS1232,看到你们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2016-04-06):
引用 网友A:
/**********************************************************************
* 名称 : GainSelect()
* 功能 ...

你好,你能分享下你的ads1232外部电路给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首先真的很谢谢你哦~~O(∩_∩)O。。。Thank you 咩
硬件电路部分我的木有接外部的晶振,是选用的他芯 ...

您好,ads1232怎么选用内部的RC?

网友:
之前用过,唯一的遗憾就是在当时项目中速度慢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