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fin ADSP VS cortex-m4

楼主(2012-04-14):
 Blackfin DSP处理器是新型16~32位嵌入式处理器,基于ADI与Intel联合开发的微信号架构(MSA),将一个32位RISC型指令集和双16位乘法累加(MAC)信号处理功能与通用型微控制器所具有的易用性组合在了一起。Blackfin DSP的体系结构不仅特别适合于完成视频、图像、音频、语音和数据通信的数字信号处理,同时还提供综合的控制能力。

  Blackfin系列DSP目前公布的有BF535,BF531,BF532,BF533。其中BF535接口丰富,性能优良,而BF531/2/3则增加了视频处理接口,性价比很高。由于其用量很大,BF531 目前在国内价格便宜,并且容易购买。另外由于BF531 支持外挂 SDRAM,所以在很多大容量数据处理的应用场合,其表现更佳,本文就以BF531为主要对象,逐步阐述他的特征、资源及应用。BF531的特点为:

  16位定点DSP内核,可以实现400MHz的持续工作;

  高达600MHz高性能Blackfin处理器:2个16位MAC,2个40位ALU,4个8位视频ALU,以及1个40位移位器;

  RISC式寄存器和指令模型,编程简单,编译环境友好,先进的调试、跟踪和性能监视;

  内核电压VDD 0.8V~1.2V;

  片内调压器支持从3.3V~2.5V的输入电压;

  灵活的软件控制动态电源管理;

  160引脚Mini-BGA封装;169引脚PBGA封装;176引脚LQFP封装。

  二、 存储器

  存储器的性能决定了整个 CPU 运行的效率。BF53X内部集成了多种可配置的SRAM,可以用做程序、数据缓存,这样就较好的弥补了SDRAM 读写速度慢的问题。BF53X系列CPU的存储器特征为:

  4GB统一寻址空间;

  高达148Kbytes片内存储器:  16KByters指令SRAM/Cache

  64KByters指令SRAM

  32KByters数据SRAM/Cache

  32KByters数据SRAM

  4KByters存放中间结果的SRAM

  L1数据存储器包括1个16KB的Bank,可配置成SRAM或Cache;

  4KB L1暂存SRAM,访问速度与L1存储器同样为处理器最快速度;

  两个双通道存储器DMA控制器;

  存储器管理单元提供存储器保护;

  存储器控制器可与DSRAM、SRAM、Flash和ROM无缝连接;

  灵活的存储器引导模式,可以选择从SPI口或外部存储器启动。

  三、 外设

  BF531 定位为数字信号处理器,即DSP,所以其外设没有通用的CPU(例如现在当红的ARM)丰富。但是与通用处理器相比,只能说各有长短。BF531更多的注重于处理音频、视频流。当然他也包含了目前主流的外设如 UART/SPI等。关并行外设接口(PPI)/GPIO支持ITU-R656视频数据格式:

  2个双通道全双工同步串行接口(SPORT),支持8个立体I2S通道;

  2个存储器间的直接存储器存取(DMA);

  8个外围的DMA;

  SPI兼容端口;

  3个定时/计数器,支持PWM;

  实时时钟和“看门狗”定时器;

  32位内核定时器;

  16个GPIO;

  支持IrDA的UART。

Blackfin ADSP VS cortex-m4  谁更有优势?

网友A:
Blackfin芯片是不错,可是第三方的开发工具,软件等方面的支持比较有限啊,跟ARM比有不少差距。
要是Blackfin带上mmu,直接跑linux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ackfin芯片是不错,可是第三方的开发工具,软件等方面的支持比较有限啊,跟ARM比有不少差距。
要是Blackf ...

主要有哪些限制?

网友:
ARM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环境,第三方的支持到位啊!

楼主:
网友回复:“ADI 的开发环境还有编译器不亚于 CCS。”

网友:
cortex-m4最快才300MHZ,
Dhrystone        1.25 DMIPS/MHz

http://www.arm.com/zh/products/p ... ex-m4-processor.ph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ackfin芯片是不错,可是第三方的开发工具,软件等方面的支持比较有限啊,跟ARM比有不少差距。
要是Blackf ...

有MMU,可以跑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MMU,可以跑LINUX

这个片子还是不适合跑太复杂的os,主要还是复杂运算。

网友:
M系列原本就定位于低端。要想跑linux,有A系列。

网友:
M本来就不是专业DSP这个定位的玩儿,没啥可比性
M4只是为MCU控制器加个简单的数字流处理而已